电机计算,连杆机构

楼主(2022-05-13):
这个计算过程正确吗?
还是应该是用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功率=转矩*角速度,来选型电机吗?

网友:
受力分析是不是有点问题,b点的铰支承应该分解为正交力,力的大小不定;然后用哦、平衡力系求解;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受力分析存在问题,b点应该是分解为正交力系,杆AB不是二力构件;

补充内容 (2022-5-14 10:56):
这个是我说错了,我一开始看成负载作用在杆上

网友(点评):
是二力杆,不然没法平衡

网友:
图很漂亮。但你似乎没有对载荷做完整的描述。计算转矩的目的是满足静载荷的要求,计算功率则是要满足动载荷的要求。对于连杆机构,即使负载本身是恒定的,转换到曲柄的力矩也是变化的,需要找到“死点”及对应载荷状态。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机构的载荷分析需要做对曲柄旋转360°的每个位置都做到才算完。

楼主:
|oldpipe发表于 05-14 08:47图很漂亮。但你似乎没有对载荷做完整的描述。计算转矩的目的是满足静载荷的要求,计算功率则是要满足动载荷的要求。对于连杆机构,即使负载本身是恒定的,转换到曲柄的力矩也是变化的,需要找到“死点”及对应载荷状态。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机构的载荷分析需要做对曲柄旋转360°的每个位置都做到才算完。
我这个机构不经过死点,往返运动
我就是想算最大转矩来选型电机,我想把这个机构简化为曲柄滑块机构,滑块受力为Fdb,在α越小,Fdb应该就越大,所以我取的我设计的最小α角为45度,此时Fdb为19600N,然后用曲柄的长度R=0.05m来算转矩T=Fdb*R,这样对吗?

楼主:
|zhongzhixin发表于 05-14 08:44受力分析存在问题,b点应该是分解为正交力系,杆AB不是二力构件;
AB杆不是受了三个力吗?负载的重力,墙壁的支持力,以及AB杆的力
有空的话,麻烦大哥大概画一个简图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B杆不是受了三个力吗?负载的重力,墙壁的支持力,以及AB杆的力
有空的话,麻烦大哥大概画一个简图我参考 ...

铰支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力分析存在问题,b点应该是分解为正交力系,杆AB不是二力构件;

这个是我说错了,我以为负载直接作用在杆上

网友B:
基于静力分析的角度,前面分析都对的,只是最后一步有些问题,力臂不是R,而是Rsinα(如果此时曲柄和ab杆平行的话)
但是,如果考虑运动的情况下,曲柄角速度恒定的话,a点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因此会有额外的一个惯性载荷,正确的方法是:
1. 建立a点位移h和曲柄转角(假设角速度ω=1rad/s,则可认为数值等于时间t)的方程;
2. h对t求导,得出速度v;
3. v再对t求导,得出加速度a;
4. 转矩的值就是100kg*(g+a)*v.
注意这是假设角速度ω=1rad/s的扭矩,需要再乘以实际的ω才是真实扭矩,而且这是角速度恒定的计算,如果角速度不恒定,那么会再有一个惯性力的分量

网友:
要求精密动作用转动惯量,要求负载负荷动作用转矩。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转动惯量比达到精密动作了,转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转动惯量比要求高的时候都要加减速机,加了减速机,转矩的问题基本上就不是问题了。我是两个问题都要综合计算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于静力分析的角度,前面分析都对的,只是最后一步有些问题,力臂不是R,而是Rsinα(如果此时曲柄和ab杆 ...

楼上说的不错感觉静力学分析是没有问题的 动力学分析的话 要根据a点的微分方程求二阶导数 算出加速度 求力 再分析。就是楼上的转矩公式应该不是F*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感觉静力学分析是没有问题的 动力学分析的话 要根据a点的微分方程求二阶导数 算出加速度 求 ...

因为Fv=Tω,而我假设了ω=1rad/s, 所以结果的数值就是Fv

网友:
FV不就是功率了吗

网友:
我竟然看懂了

网友:
11#讲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D:
试了下11#说的计算h的方程,瞬间回到了学生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下11#说的计算h的方程,瞬间回到了学生时代

你这爪子有点像变色龙的

网友: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用哪个公式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功率=转矩*角速度“这个公式肯定是没错的,不过由于转动惯量不好计算,所以只在选用步进电机和私服电机的时候用,因为用这两种电机的时候,一般是对启动速度有要求。而选用异步电机时,不需要考虑启动速度,所以用简单的P=FV来计算,乘以安全系数,传动效率就行了

网友:
高手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