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详解液压马达与液压泵的区别,附动图

楼主(2022-05-14):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都是液压传动系统中的能量转换元件。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如何区分?分别应用在什么地方?

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相同点
1. 从原理上讲,液压马达和液压泵是可逆的,如果用电动机带动时,输出的是压力能(压力和流量)这就是液压泵;若输入压力油,输出的是机械能(转矩和转速),则变成了液压马达。
2. 从结构上看,二者是相似的。

液压泵

3. 液压马达与液压泵具有同样的基本结构要素——密闭而又可以周期变化的容积和相应的配油机构。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工作原理均是利用密封工作容积的变化进行吸油和排油的。
对于液压泵,工作容积增大时吸油,工作容积减小时排出高压油。对于液压马达,工作容积增大时进入高压油,工作容积减小时排出低压油。

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不同点
1. 液压泵是将电动机的机械能转换为液压能的转换装置,输出流量和压力,希望容积效率高;液压马达是将液体的压力能转为机械能的转换装置,输出转矩和转速,希望机械效率高。因此说,液压泵是能源装置,而液压马达是执行元件。
2. 液压马达输出轴的转向必须能正转和反转,因此其结构呈对称性;而有些液压泵(如齿轮泵、叶片泵等)转向有明确的规定,只能单向转动,不能随意改变选择方向。
3. 液压马达除了进、出油口外,还有单独的泄露油口;液压泵一般只有进、出油口(轴向柱塞泵除外),其内泄露油液与进油口相通。
4. 液压马达的容积效率比液压泵低。
5. 通常液压泵的工作转速都比较高,而液压马达输出转速较低。
6. 另外,齿轮泵的吸油口大,排油口小,而齿轮液压马达的吸、排油口大小相同。
7. 齿轮马达的齿数比齿轮泵的齿数多。
8. 叶片泵的叶片须斜置安装,而叶片马达的叶片径向安装;叶片马达的叶片是依靠根部的燕式弹簧,使其压紧在定子表面,而叶片泵的叶片是依靠根部的压力油和离心力作用压紧在定子表面上。
从工作原理而言,液压马达与液压泵都是依靠密封工作腔容积的变化而工作的,但因两者使用目的不同,结构上存在许多差异,一般不能直接互逆通用。

液压泵分类
按结构分:柱塞泵、齿轮泵、叶片泵三大类。
按排量是否可调分:定量泵、变量泵。
按排油方向分:单向泵、双向泵。
按压力级别分:低压、中压、中高压、超高压泵。

齿轮泵:体积较小,结构较简单,对油的清洁度要求不严,价格较便宜;但泵轴受不平衡力,磨损严重,泄漏较大。
齿轮泵广泛地应用在采矿设备、冶金设备、建筑机械、工程机械、农林机械等行业。

叶片泵:分为双作用叶片泵和单作用叶片泵。这种泵流量均匀、运转平稳、噪音小、作压力和容积效率比齿轮泵高、结构比齿轮泵复杂。起重运输车辆、工程机械的液压系统中选用高压叶片泵。

柱塞泵:容积效率高、泄漏小、可在高压下工作、大多用於大功率液压系统;但结构复杂,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高、价格贵、对油的清洁度要求高。骑车柴油机中常用柱塞泵来输送高压燃油。

液压马达分类
按结构形式分:齿轮式、叶片式和柱塞式几种主要形式。
按转速、转矩范围分:高速马达和低速马达。
齿轮式液压马达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常用于高转速、低转矩和运动平稳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如驱动研磨机、风扇等。
叶片式液压马达转动惯量小,动作灵敏,容积效率低,机械特性软,适用于中速以上,转矩不大,要求启动、换向频繁的场合。
轴向柱塞式马达容积效率高,调整范围大,且低速稳定性好。

网友:
请问怎么能够获得威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