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疑问

楼主(2022-05-14):
电气小白,用到一个比例电磁铁,200--600MA,想问一下如何用PWM控制

网友:
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A:
PWM指脉冲宽度调制。用单片机或PLC或电路,输出PWM脉冲控制。
需要知道比例阀可以接受的PWM频率、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指脉冲宽度调制。用单片机或PLC或电路,输出PWM脉冲控制。
需要知道比例阀可以接受的PWM频率、电平。

lz说的是比例电磁铁?

网友:
有效值 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指脉冲宽度调制。用单片机或PLC或电路,输出PWM脉冲控制。
需要知道比例阀可以接受的PWM频率、电平。

看了一下脉宽调制,还是点迷糊

网友(2022-07-13):
以前小风扇用PWM 控制 上网买个块板来控制

网友:
PWM只是信号控制方式,PLC特定模块可以输出这种信号,但是PWM和200-600mA之间一定要增加信号放大装置(放大板)来控制电磁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