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5):
想用一个车速传感器,不知道该选用PNP还是NPN,有啥区别吗

网友:
PNP是用PNP型三极管作为输出级, 负载接在输出点和电源负端
NPN是用NPN型三极管作为输出级,负载接在输出点和电源正端
看你的负载取电怎么样方便。
如果没有取电问题,随便哪一种都可以。
如果传感器只能是pnp或npn,一般在负载那里处理一下即可

网友:
区别!?
区别就是~~~~~~···.
NPN:相当于一个男人,娶两妻子个,结两次婚。
PNP:相当于一个女人,嫁两个丈夫,结两次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