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断裂

楼主(2022-05-15):
卡车运来的大理石,卸车后发现开裂了,请教各位这个结构受力有问题吗?高1100X宽300X厚120mm。

网友A:
运输不应该上螺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输不应该上螺钉啊。

装好了送来的

网友:
才50厚?太薄了

网友:
设计上来说,就靠底下固定,上面不固定,底面接触面小,高度又那么高。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现在就看商务条款怎么签的,如果是供应商发到客户现场后质检,那就这个责任可以抛给供应商,虽然于情不合,但是于理,这个属于供应商不看图纸,没有评判出风险,如果是供应商不负责货运,那就是你们承担这个责任。
至于解决,用大理石专用AB胶,就是他们大理石上粘螺母的那种,可以补救。但是后期你们的客户想要搬运,风险较大。而且补救后,垂直度这块,还需要再看看。

网友:
裂了。。。。就肯定有问题。

网友:
其实你图中那些小的立柱都作了相应的加强筋,这个大的反而没有搞,挺纳闷的。另外,运输过程中也是需要做相应的加固包装,不论是外面的框架,还是框架里面这些大的立柱,供应商估计也没想到,最后你自己发货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这块立柱固定就只靠两侧镂空的4颗螺丝吗?我看图片里,做加强筋的空间也不是很够了,可以考虑在立柱里面嵌螺套,从底板用螺丝拉紧

网友(点评):
还不知道你这立柱上装些啥东西,要不要动,动起来力大不大,力的方向往哪边走,都得考虑下~

网友:
感觉这样搞得人,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网友:
这怎么能安装好送货呢,车子随便颠簸一下就完蛋了,不安装送货这种设计还是勉强的

网友:
有些东西必须现场安装。我作的很多设备都是在工厂调试好后,拆下包装单独发货,现场再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