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零件图并说出图中几何公差项目的检测步骤。

楼主(2022-05-15):
求大神解决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个人感觉都不冲突啊?都可以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都不冲突啊?都可以测啊。

大哥我想知道检测步骤怎么检测读零件图并说出图中几何公差项目的检测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想知道检测步骤怎么检测读零件图并说出图中几何公差项目的检测步骤。

这个零件是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摆线转子,这个对内曲线来说用常规的检测方法是无法检测的,要检测的话,只能对最大内径进行检测,而曲线、只能用专门的轮廓仪进行检测。

网友:
图片看的很模糊,很多看不到

网友:
二次元应该就可以全部测了吧,除了24.1的那个,其他的应该能测准,24.1的话不行就做个量规咯。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有的话大佬们补充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下,先不讨论测量方法的事,好象图纸本身有些问题。
A基准24.1,是由5个切点构成的基准,应该是设计基准,是无法直接测量得到的。
关键就在于R11.27,公差是-0.02。从理论推算,R11.27最小为11.25,也就是半径上少0.02,折合到A基准直径上就是0.04。
看到问题没有,φ24.1 +0.021/0,当为R11.25时,实际是φ24.14,超过图纸A基准的要求了。当然同心度φ0.015自然也满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