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页锁不住

楼主(2022-05-16):
两种形式的合页门,使用过程中总是螺丝松。请教除了门板重了,还有哪些因数影响螺丝锁紧力。

合页

合页

合页

合页

网友:
1.活动门重
2.螺丝锁的部分太短,
3.螺丝选的太小,也就是合叶选的太小,合叶的孔太小
4.门比较长,只上下两个合叶,可以多加合页
5.锁合叶最好是打孔锁,或者焊接螺母6 锁活动螺母的人没有锁好,门是斜的,关闭的时候顶着螺母,打开的时候螺母受力,活动几次,螺母失效。

网友:
一看你的装配连弹垫都没有

网友:
再不济打个胶是对合页螺丝起码的尊重吧

网友A:
合页怎么会有个腰型孔的,建议腰型孔那里沉孔做宽,装平垫弹垫进去,螺丝直接锁也锁不住,另外背面加弹垫,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页怎么会有个腰型孔的,建议腰型孔那里沉孔做宽,装平垫弹垫进去,螺丝直接锁也锁不住,另外背面加弹垫, ...

我也觉得腰孔很奇怪。

网友(2024-11-27):
有卡位加螺纹胶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