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沉孔标准为什么没有内六角沉头螺钉用的沉孔?

楼主(2022-05-16):
上面这两个内六角沉头用的,装上内六角沉头螺钉后会外露一点,看着难受

楼主:
问题解决了,看了一下螺钉标准,头部直径给出了最大和最小,坑爹
迈迪的螺钉头按最大尺寸做的,所以看上去就露出来一点
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大

网友:
标准换个ISO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看了一下螺钉标准,头部直径给出了最大和最小,坑爹
迈迪的螺钉头按最大尺寸做的,所以看上去 ...

好奇问一下,你用的是今日制造吗,今早我打开这个,它提示我交钱,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楼主:
|LHCA2020发表于 05-16 11:25
好奇问一下,你用的是今日制造吗,今早我打开这个,它提示我交钱,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我目前用的是旧版本迈迪,离线库的,用着还可以;发现有些沉头角度93度,今日制造也是如此,不知道软件公司怎么搞的,明明是90度沉孔;今日制造不用付钱,注册就可以免费使用标准件,模型带特征的,我用的离线版不带特征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caixun发表于 05-16 11:18标准换个ISO的,你看看

异形孔里的沉头螺钉最小是M6,怎么增加小的规格的?

网友A:
画图都这么细致了?
只有有干涉隐患的,我才查表画个螺丝出来,
什么今日制造,麦迪,我看我电脑也有,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都这么细致了?
只有有干涉隐患的,我才查表画个螺丝出来,
什么今日制造,麦迪,我看我电脑也有,没 ...

做小东西,要仔细点

网友B:
今日制造改“大工程师”了,个人版的,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日制造改“大工程师”了,个人版的,免费的。

你这样一说,刚才我也安装了,可安装后在SW工具栏怎么大工程师下只有一个更多工具?
截图看看你的这个工具栏什么样的?

网友:
不会自己手动改参数吗?

楼主:
|漫游宇宙发表于 05-16 19:14不会自己手动改参数吗?
改啥?目前来看不需要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一说,刚才我也安装了,可安装后在SW工具栏怎么大工程师下只有一个更多工具?
截图看看你的这个工 ...

我这也就一个按钮,可能慢慢更新吧,要不试试安装里面的小插件,会不会添加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就一个按钮,可能慢慢更新吧,要不试试安装里面的小插件,会不会添加几个。
发现这个最新版没有什么突破,换汤不换药,内六角沉头螺钉都没有
标准件还是在软件里,不在SW里;我只加了一个属性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形孔里的沉头螺钉最小是M6,怎么增加小的规格的?

增加规格  得去TOOLbox里 增加自定义,以前看过文章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同样是M6 锥孔,用ISO标准的特征名称里会显示M6 大小,GB的不显示孔大小

网友C:
如何添加规格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117250807846584&wf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同样是M6 锥孔,用ISO标准的特征名称里会显示M6 大小,GB的不显示孔大小

是的,GB名字是显示一大堆,真蛋疼;请问:ISO和GB尺寸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添加规格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117250807846584&wfr=spider&for=pc

多谢老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GB名字是显示一大堆,真蛋疼;请问:ISO和GB尺寸一样吗?

生成锥孔后,测量了一下, 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