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不锈钢薄壁盘管能做多大

楼主(2022-05-16):
在社区见过,如此巨大的双重盘管,估计是较厚的焊管或无缝管。

如果用不锈钢焊管,1.5~2.0mm厚度,螺旋线直径500左右,螺距200左右,管子直径最大可以多少?

希望增加流量和表面积,用于热交换,例如φ89左右。询问厂家,一般都是25,32这么细。若多根小盘管并联,成本又太高了。

我还想大小盘管套起来。

求教,接触过不锈钢盘管的达人,若要做φ89*1.5这样大而薄的盘管,可以做吗?谢谢!
btw,一些盘管照片:

方管盘管:

楼主:
立式盘管机

网友(点评):
还有卧式的。

楼主:
@魍者归来 求教薄皮的大盘管,谢谢

网友A:
倒推,最小半径为管径的6-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推,最小半径为管径的6-8倍。

请教弯管专家,方管,圆管的螺线管最小半径都是管子边长或直径的6~8倍?
如果变形失稳可以接受,只要不破就行(破了就补焊),那么最小半径略小,例如4~5倍,是否也可以弯?

网友(点评):
看成型设备的各项参数,理论上也可以。变形量较大情况下,灌砂填充也行。另外半径过小需要考虑内弧起皱风险。

网友B:
如果用固定架,是不是可以做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固定架,是不是可以做无限大

卧式盘管

我的这个管径还是螺线管半径相对管径来说太小了,壁厚又薄,不好弄。

是否只能多个小盘管并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推,最小半径为管径的6-8倍。

用于热交换,通高温烟气。

如果单根大盘管,螺旋半径略小,内弧起皱,加工费也太高,那只能被迫考虑多根小盘管并联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欢迎交流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于热交换,通高温烟气。

如果单根大盘管,螺旋半径略小,内弧起皱,加工费也太高,那只能被迫考虑多 ...

你这和一般锅炉相反,一般是外腔是高温,管子里是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和一般锅炉相反,一般是外腔是高温,管子里是液体

元帅所言极是!

一般锅炉是烧水的,热交换介质是气+液,所以液体走管内;烟气走管外。

我这个介质是气+气,主要是为了冷却烟气,回收废热。

网友C:
应该是没找到专业的弯管厂家。波纹管也可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找到专业的弯管厂家。波纹管也可考虑?

波纹管,不锈钢材质,在长期高温(<250℃)工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纹管,不锈钢材质,在长期高温(

这和普通不锈钢管一样耐热吧,只是热交换更好,柔一点,安装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普通不锈钢管一样耐热吧,只是热交换更好,柔一点,安装麻烦点

谢谢大侠指点!

这种波纹管,柔性好可以用作烟道转角拐弯。

我想用盘管的原因是,内表面不容易积灰。这种波纹管内沟槽积灰后,散热性能就大打折扣了。

而且内沟槽不容易清灰,无论用水流,还是气流。

网友(点评):
是的,易积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找到专业的弯管厂家。波纹管也可考虑?

实际需求就是一种烟气换热器,如果用翅片管,太多U弯头焊接;

想用盘管简易替代,如果盘管套上翅片管,那就完美了。

网友(点评):
嗯,效率极低

网友C:
圆盘管也可加翅片,这厂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盘管也可加翅片,这厂家就是

19楼这个烟气换热管,我比较诟病的是:翅片管容易积灰。

所以我被迫,反其道而行之,让多尘的烟气走光滑的内壁(方便清灰),让清洁空气在翅片管之间穿行。

难以两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盘管也可加翅片,这厂家就是

轧制挤压的翅片管,只能定做;

我现在看的翅片管是这种:

最大内径受限。

楼主:
引用 楼主:
轧制挤压的翅片管,只能定做;

我现在看的翅片管是这种:

现在可以采购的规格的是内径32,片高15,
查了一下这种翅片管的机器,不知道社区有谁做这种车床改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