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SW,有几个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22-05-16):
买了本书在自学solidworks,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每次拉伸的时候好像第一次会自动正视于选择面,但是后面拉伸旋转好像不会,有没有什么设置,或者快捷键。我知道ctrl+1是前视图这类,但是有时候画图不一定清楚的记得是哪个视图,而右键点正视于比较麻烦,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
2.草绘的等距实体功能,如果不需要距离应该用什么命令,好比我之前已经拉伸了实体,想利用实体的某个边,或者某个封闭环,但是不需要偏移距离应该怎么操作。
3.插入特征里的简单直孔,怎么选择位置,一定要先做个轴或者点吗,不能像creo那样,直接选择要打孔的面,然后给定距离尺寸吗?还有个,简单直孔命令可以直接放在面板上吗,用的时候直接点就行了,我每次用都是点的插入,特征,然后找到简单直孔命令,感觉步骤繁琐

谢谢大佬

网友A:
1:ctrl1~7每一个都是一个视角。
2:你说的应该是转换实体引用功能。
3:建议直接用异型孔向导,先直接打孔,再改一下孔的标注位置。
4:去B站看视频学习吧,你基础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基本命令都没搞清楚   建议还是按照书本或者视频课程的的知识点一点一点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trl1~7每一个都是一个视角。
2:你说的应该是转换实体引用功能。
3:建议直接用异型孔向导,先直接打 ...

1.那个ctrl1-7是每个都是一个视觉,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要在一个面上做拉伸,草绘的时候能自动正视这个面,或者按确定的快捷键就直接正视这个面了。而按ctrl1-7得提前知道是哪个面,而且如果不是1-7里面的面还不能正视。你可以试试creo软件,会自动过去,不需要按什么。
2.转换实体引用功能也可以完成,但是转换实体每次都把所有的线弄进去了,还要删。Creo里面可以直接点选需要的线。
3.用异型孔命令麻烦啊,而且异型孔命令是选择孔的大小,如果是小数之类的就没法填,简单直孔可以输入任何大小。我用这个软件,就是为了画图更便捷,要不然用了10多年的Creo,干嘛换这个

网友(点评):
1、你有没有试过空格键?想要正视那个视图再选,或者先选面,再按空格键,里面有一个垂直与面 2、你转换实体引用后不需要的实线不用删,选中后有一个装换为引用线(虚线)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1.你说的应该是绘制或编辑草图是自动正视与绘图平面,可在选项-草图-勾选第一个自动旋转正视与草图平面
2.转化实体引用可以选择单根轮廓线或者侧影边线,你所说的选择了所有边线应该是打开了选择链的选项,关闭就行
3.异形孔功能里面可以选择相应标准有相应孔的大小,一般都是符合相应设计标准的,如有特殊需求可以自定义孔大小

ie1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那个ctrl1-7是每个都是一个视觉,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要在一个面上做拉伸,草绘的时候能自动正视这个 ...

用10年还换软件干吗,CREO软件一个都够学了。陈杰TOPDOWN设计看了没 黄光辉的CREO看了没?还是耐心学CREO吧 CREO强的很 一个软件对付机械和产品都基本通杀了,还有啥不知足的。除非你搞钣金拆图那SW拆图神器速度快全自动出图。搞设计就没必要了。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使用的是 <正式于>  默认应该是Ctrl+8,我把他设置到右键的快捷指令;使用正视与,只要是在草图状态下,你没有先选中其它面,就能正视与你初始草图所选的面;

网友:
问题有点笼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达到目的就好,看你怎么去应用了
1.按空格键,然后选“正视于”就可以自动正视作图面了
2.“转换实体引用”
3.简单直孔,还不如拉伸切割,修改也方便

网友:
1、设置→系统选项→草图里
勾选“在创建以及编辑草图时自动旋转视图以垂直基准面”。

建议网上搜索solidworks技巧,很多很多的

ie1
谢谢

网友:
自定义.键盘   自己去改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年还换软件干吗,CREO软件一个都够学了。陈杰TOPDOWN设计看了没 黄光辉的CREO看了没?还是耐心学CREO ...

主要是creo画二维图,线宽设置不了,每次都转格式用的CAD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creo画二维图,线宽设置不了,每次都转格式用的CAD设置的

哦,我工程图没怎么用, 钣金的基本上转CAD标准的, CREO草图线宽有啥用 转CAD的话,打印也是颜色打印可以区分线粗细吧。CAD设计我也有20年了从来不需要CAD线宽,打印粗细倒是需要的那也是颜色控制粗细不是线宽控制。

ie1
我们公司的图纸要求很严格,粗细分明什么的。所以我也是转CAD做的工程图,就是觉得转工程图太麻烦了。经常剖面线,还有部分线条,都还要重新修改

网友(2022-11-03):
CTRL+8正视

网友:
买书学不如看网上视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