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你能看得懂吗?一文带你深度了解!

楼主(2022-05-16):
每台电动机的机座上都装有一块铭牌。铭牌上标注有该电动机的主要性能和技术数据。

铭牌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说明书,是选用电动机的主要依据。电动机铭牌的一般形式如下所示:

型号
常见电动机的型号含义为:

2
额定功率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又称为额定容量,是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负载)条件下,转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就是说,额定功率并不是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数值,它的含义实际上是描述了电动机的做功能力,单位为千瓦(kW)。

3
频率
在交流电路中,电流每秒钟变化的周期次数称为频率,我国目前采用50Hz的频率。不同国家的电力系统的交流电频率不同,通常为50赫兹或者60赫兹。在亚洲使用50赫兹的国家与地区主要有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和新加坡,而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使用60赫兹,欧洲大部分国家使用50赫兹,美洲使用60赫兹的国家主要是墨西哥、美国、加拿大。

4
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是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状态下加在定子绕组上的线电压,单位为伏特(V)。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有380V、3000V及6000V等多种。
有些电机铭牌上标有两种电压,如220/380V,表示这台电动机可用于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源,也可用于线电压为380V的三相电源。
电动机只有在额定电压下运行才能输出额定功率。

5
额定电流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负载下运行时的电流。也可定义为在额定环境条件(环境温度、日照、海拔、安装条件等)下可以长期连续工作的电流,单位为安[培](A)。
电动机定子绕组为△接法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3倍;为Y接法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一般电动机电流受外加电压、负载等因素影响较大,所以了解电动机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正确选择导线、开关以及电动机上所加的熔断器和热继电器提供了依据。
对于额定电压为380V、容量不超过5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额定电流的安[培]数近似等于额定功率千瓦数的2倍,通常称为“1千瓦2 安[培]关系”。

6
额定转速
额定转速是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功率情况下运行时,转子每分钟所转的圈数,单位为r/min。通常额定转速比同步转速低2%~6%。同步转速、电源频率和电动机磁极对数有如下关系:
同步转速=60×频率/磁极对数
例如:
2极电机(一对磁极)同步转速=60×50/1=3000(r/min)
4极电机(二对磁极)同步转速=60×50/2=1500(r/min)
异步电机的转速少于同步电机,2极通常为2930r/min左右,4极电机通常为1440r/min左右。

7
绝缘等级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它表明电动机所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绝缘等级与使用的绝缘材料密切相关,绝缘材料越好,绝缘等级越高。
电机带载荷运行以后,在按规定条件运行的时间内,所测得的最高温度减去周围环境温度之差(以最高环境温度40℃为基础)

有的电动机铭牌上只标注最高允许温度(环境温度为40℃时电动机的最高允许温度)而未标注绝缘等级,其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8
定额工作制
定额是指电动机在额定情况下,允许连续使用时间的长短。定额分连续、短时和断续三种。
连续(S1)是指电动机连续不断地输出额定功率而温升不超过铭牌允许值;
短时(S2)表示电动机不能连续使用,只能在规定的较短时间内输出额定功率;
断续(S3)表示电动机只能短时输出额定功率,但可多次断续重复启动和运行。

9
温升
温升是指电动机长期连续运行时的工作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出的数值。我国规定周围环境的最高温度为40℃。
例如,若电动机的允许温升为65℃,则其允许的工作温度为65℃+40℃=105℃。电动机的允许温升与所用绝缘材料等级有关。电动机运行中的温度如果超过极限温升,会使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10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是指电动机外壳(含接线盒等)防护电动机电路部分的能力。在铭牌中以IPxy的方式给出,其中,IP是国际通用的防护等级代码,后面的xy分别是一个数字。

第一、二位表征数字含义如下:

11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指电动机从电网所吸收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视在功率一定时,功率因数越高,有功功率越大,电动机对电能的利用率也越高。
功率因数是电机的重要技术指标,功率因数的高/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小/大, 设备的利用率高/低,线路供电损失小/大。

12
电机效率
电机效率,电动机能量转换的效率,即输出功率与电动机输入功率之比。用字母“η”表示。电机效率不可能做到100%,主要是因为存在电磁损耗和机械损耗,尤其是机械损耗尤其决定了电机的效率。

13
接法
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常用连接方法有星形(Y)和三角形(△)两种。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有关。
当铭牌上标明220/380V接线方式为△/Y时,表示电动机用于220V线电压时,三相定子绕组应接成三角形;用于380V线电压时,三相绕组须接成星形。接线时不能任意改变接法,否则会损坏电动机。

14
能效等级
我国电动机能效等级目前的划分依据的是《GB18613-2012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与2006年标准和IEC标准的对比如下:

15
服务系数
电动机的“服务系数”出自于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编写出版的《MG1-2009 电动机和发电机部分》标准。对服务系数的解释为:电机的服务系数是一个乘数。当它乘上额定功率时,表示在服务系数规定的条件下允许承受的功率负载。
在我国的电机标准中并没有这个参数,但在空压机行业使用的电机均有此参数。

16
标准代号
电机生产制造所执行的国家标准。

网友:
拓宽了我对电机的了解,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虽然我已经知道点 皮毛,但是系统的知识还是得看一看,感谢分享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