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机和伺服电机

楼主(2022-05-16):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的定扭模式精度如何,特别是重复定位精度,相比传统的电动螺丝机哪种精度更高,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请教一下。

网友:
肯定是伺服的精度高,但伺服都是配自动化的,需要在操作屏幕上完成配置,电动螺丝可以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