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军用车辆带来的思考

楼主(2022-05-16):
下班路上,看到好几辆柴油的这种车。
有别于咱们的大卡车,民用卡车这个地方是值得,直接压到车头底盘上,他这个属于牵引。
我就在想为啥要这种设计。
这样一个拱形,加负载的情况下,过泥泞路不会超负载,直接拉变形断了?
想了半天,唯一能给自己的解释就是拉的时候就像弹簧一样,有一个预变形,毕竟物体从静止或匀速行驶状态速度变化,负载可能会由于惯性前后跑。造成路面堵塞,后面的可能就堵路上了。
可是,军用这么做,民用为什么不抄作业呢?

网友:
常见的这样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我准备放这张图来着,发帖的时候忘了补上去

网友:
民用为什么要抄

网友(点评):
毕竟军用的可靠啊,很多东西先军用,淘汰了的才是民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用来架105火箭炮的?

网友(点评):
我住 的小区旁边就有一个军营,有一次早上七八点看见他们再装坦克;火箭炮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用来架105火箭炮的?

这是我军坦克专用运输车。型号:泰安特,TA4360、TA4410,属于第三代产品。

网友B:
安全吧,民用车急刹车的时候,钢管啥的直接就从车斗穿到驾驶舱了,驾驶舱很危险,你这有个大凸起,急刹车的时候,有凸起挡着,驾驶舱安全的多

网友:
民用跑铺装路面吧,

网友C:
感觉不只是连接作用,看见上面有导缆桩,可能是有别的用途

网友:
这种结构民用确实不合适

网友:
这种拱形结构,应该是路面决定的,民用道路相对比较平整,军用路况复杂的多,遇大的起伏路面不至于损坏。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为了应对各种复杂路面而设计的,民用的使不上

网友:
军车要考虑越野性能,去看一下这种军车载货时的越野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只是连接作用,看见上面有导缆桩,可能是有别的用途

对,有双绞盘。

网友:
你丫的上网发言显示IP不?希望以后媒体的农民工间谍故事中没有你贡献的素材

网友(点评):
我用苹果手机拍的,不得了,美国把我手机照片读取了,我之前用的华为,发现华为用的芯片是高通的,也有泄密嫌疑,

网友(点评):
唉,你用苹果的,所以照片没被人压缩。我以前就拍下楼下半夜吃饭的,图片都给压缩了。看来国产的靠不住

网友:
车尾上下起浮不会干涉拖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吧,民用车急刹车的时候,钢管啥的直接就从车斗穿到驾驶舱了,驾驶舱很危险,你这有个大凸起,急刹车的 ...

坦克运输车,还带个长炮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只是连接作用,看见上面有导缆桩,可能是有别的用途

赞观察仔细!

用途肯定不只1个。架高,方便安装导缆桩,肯定是其中一个目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