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板加工零件是材料表面划花怎么处理

楼主(2022-05-16):
请问各位大佬,pp板用雕刻机和CNC加工零件时,材料表面会划花有没有好的处理方式补救或是其他方式加工不划花表面

网友:
挂花什么程度嘛

网友:
两面夹模板

网友:
喷个玻璃砂

网友:
应该买贴膜的板材加工

网友:
为什么会刮花啊,我们厂雕刻机做PP板、PVC板,都做好多年了,从来就没有刮花这种情况,板子外面有薄膜啊,雕刻好了,膜一撕掉和新的一样,无任何损伤

网友:
夹模板啊

网友:
PP板本身花了,还是雕刻雕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