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1.5 的小孔内侧如何抛光或达到粗糙度Ra0.4?

楼主(2022-05-16):
各位:
       请教下:直径1.0,1.5  的小孔内侧如何抛光或达到粗糙度Ra0.4?
(如下图片:用于穿线,目的:线从后面可以轻松顺畅推入)。谢谢各位!

网友:
上中走丝割不用后处理

网友A:
金属杆中间孔统一打大一点,比如2.5/3,然后2头攻丝,另外再车2个塑料螺堵;螺堵中间钻孔,1/1.5/2都可以。怕螺堵掉的话,上点螺纹胶

网友:
现在不是有那种流体的抛光的?
还有就是酸洗,自己做的汇流板,内部用酸洗去毛刺。

网友:
看这个结构,好像挺适合用磨粒流去毛刺抛光。。。

网友(点评):
是的,我后面查了下有一种工艺叫: 布莱特磨粒流工艺。 谢谢回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杆中间孔统一打大一点,比如2.5/3,然后2头攻丝,另外再车2个塑料螺堵;螺堵中间钻孔,1/1.5/2都可以。 ...

感觉这个比较好,多说一点,两端塑胶头的孔比金属件的孔小,线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时候可能顶住,所以塑胶件的孔可以做成锥形的

网友:
穿线的时候用滑石粉呢?

网友: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