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孔后可以在孔上倒角吗?

楼主(2022-05-17):
又要向各位求助了,没经验啊
如下一个铜排,冲一个方孔,想在孔边做倒角,可以做吗?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模具?

网友:
可以,交给模具厂,他们开模的时候会做的

网友:
应该是直接冲出来的,你这多厚的板,太厚的板可能冲不出来吧

网友:
我之前做过不锈钢的这种倒角,加工厂不给做....

网友:
这个冲不出来吧,冲的时候是挤压变形,你这个下面不凸出,上面做倒脚,模具精度达不到吧。
这个属于充完再机加打磨倒脚

网友:
看制作数量,数量多的话,直接做摸具。数量少的话,切割完,机器倒角。

网友:
原单位的数控冲上定做过一个沉孔模具。
比如M3的沉头孔,先冲一个直径略大一点的通孔,然后再冲压沉孔。

楼主:
了解了,这个算是比较特殊的沉头孔吧,铜排厚度1mm,我再问问钣金厂吧

网友(2023-08-31):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这个算是比较特殊的沉头孔吧,铜排厚度1mm,我再问问钣金厂吧

lz最后搞定了吗?

网友:
一般没人愿意接这种活,加钱就给做,钱是万能的

网友:
大概是2.5的板厚需要有螺钉沉头孔,冲压出来的沉头孔反面有平面度要求,厂家冲压出来一直有台阶或者台阶印记,反面需要铣成本下不来。对有要求高的要求钻孔加工。

网友(2023-10-19):
看数量咯,数量多就开模搞出来,数量少就二次加工咯

网友:
不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