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种不同的经典传动机构

楼主(2022-05-17):
在工业行业中,直线传动机构分为很多种类,到底有哪些种类呢?这些种类又有什么区别?各自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直线传动机构的种类可分为以下10种类型,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根据所需运动来选择可减少很多无用功。
  一、梯形丝杆

  梯形丝杆,因其牙型截面为梯形而得名。
  传动效率:梯形丝杠的传动效率大约是26~46%。
  传动速度:梯形丝杠为滑动摩擦,工作时温升较大,故不可用于高速传输。
  使用寿命:滑动摩擦表面损伤较大,故寿命较低,通常使用时需注意清洁润滑。
  自锁性:自锁性一般与传动效率成反比,因此,而梯形丝杠具有一定的自锁性。
  经济性:一次完成工艺效率很高,故成本较低。但因滚珠丝杆的发展,工艺配套设备的升级转型,将来也许会有所增加。
  二、滚珠丝杆

  滚珠丝杠由螺杆、螺母、钢球、预压片、反向器、防尘器组成。
  特点:摩擦损失小、传动效率高。
  由于滚珠丝杠副的丝杠轴与丝杠螺母之间有很多滚珠在做滚动运动,所以能得到较高的运动效率,一般可达90~96% 。
  精度高:滚珠丝杆生产设备都是贵重的高精度设备,批量化的生产工艺使生产精度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对精度的干扰。
  高速进给和微进给可能:滚珠丝杠副由于是利用滚珠运动,静摩擦力小,所以启动力矩极小,不会出现爬行现象,能保证实现精确的微进给。
  不能自锁、具有传动的可逆性
  三、同步带

  同步带以钢丝绳或玻璃纤维为强力层,外覆以聚氨酯或橡胶,带的内周制成齿状,使其与齿形带轮啮合;
  同步带结构紧凑,耐油,耐磨性好,抗老化性能好,一般使用温度负20℃―80℃,v
  传动准确,工作时无滑动,具有恒定的传动比;传动平稳,具有缓冲、减振能力,噪声低。
  传动效率高,可达0.98,节能效果明显;维护保养方便,不需润滑,维护费用低。
  可用于长距离传动,中心距可达10m以上。

  四、电动推杆

  也叫推杆电机,直线驱动器。它的特点有体积小、推力大,自锁性能好,电机直接驱动,不需要管道的气源、油路,但不可承受径向负载;多用于透气窗开启、舞台等民用领域。
  五、电动缸

  电动缸也叫电动执行器;电动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其采用闭环伺服控制,控制精度达到0.01mm;增加压力传感器,推力控制精度可达1%;噪音低,刚性高,抗冲击力,操作维护简单。工业领域应用较多。
  六、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也称线性电机,线性马达,直线马达。其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它可以看成是一台旋转电机按径向剖开,并展成平面而成。
  结构简单:直线电机不需要经过中间转换机构而直接产生直线运动,使结构大大简化,运动惯量减少,因而达到较高的加速度、动态响应性和定位精度。
  因为圆周转换,普通材料亦可以达到较高的速度。
  定子与动子之间保存有间隙,运动时无机械接触,因此没有无摩擦和噪声,具有较高的寿命
  七、齿轮纸条

  特点:承载力大;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可无限长度对接延续,传动速度可以很高,>2m/s;
  缺点:精度差,传动噪音大,磨损大;需添加润滑油,易污染现场环境,不利于无尘环境使用典型用途:建筑施工升降机可达30层楼高。
  八、凸轮机构

  特点:结构简单、紧凑、设计方便,只要做出适当的凸轮轮廓,就能使从动杆得到任意预定的运动规律。
  缺点:凸轮为高副接触(点或线)压力较大,点、线接触易磨损;凸轮轮廓加工困难,费用较高;行程不大。
  九、气缸机构

  特点:
  使用简单,易于安装维护;适应性强。气缸能够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中正常工作且具有防尘、防水能力,可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
  缺点:
  控制精度低,一般为两点控制,需要配备空压机,且启动传输有漏气风险。
  需要对各种气动管线进行安装和维护。需要持续不断的压力供给。
  反应速度较慢,不宜用于元件级数过多的复杂回路。
  十、液压缸

  具有低速重载,最大推力可达数十万顿的特点;通常用于重工行业,如锻造等

网友:
连杆运动呢,比如曲柄摇杆等等

网友:
气缸机构的配图不妥

网友:
曲柄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