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虎钳夹持的问题

楼主(2022-05-17):
为了固定轴类件,要将虎钳口加工出一个5°的斜面。请问在铣床上该怎么夹持可以安全的铣出这个斜面呢?

网友A:
应该把铣床类型,台钳图放上来

网友B:
钳口取下来,干就完了。

网友C:
普铣的主轴是可以松开摆角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钳口取下来,干就完了。

没错,卡口取下来,再加工;或者自己重新设计一个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铣床类型,台钳图放上来

还不太熟悉提问习惯,下次注意。

就是普通的数控铣,普通的虎钳,不能摆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口取下来,干就完了。

普通夹持长方体时(比如钳口)是面与面接触,加持力大。
如果用普通虎钳加工长方体的一个斜面,就要使用垫片,垫出这个角度,这时候长方体与虎钳是两条不同高度的线接触,感觉非常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铣的主轴是可以松开摆角度的啊

铣床是可以摆角度的,如果是不能摆角度的数控铣呢?

网友:
分度头总有的吧,可加点工艺夹持头和中心孔,用分度头加顶尖精确加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