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自动嵌件精度问题

楼主(2022-05-17):
设计了一种嵌件抓取放入的治具,镶件的顶住与镶件的配合间隙只有单边5-10丝,用手推着嵌件进去是能够正常放入的,但是上到机械臂上后自动推入就会卡住,这个主要是模具装的时候斜了还是机械臂斜了,或者单纯精度还不够呢?

模具

模具

模具就是上面这样的

手动完全能够嵌入

换成机械臂自动的就卡住了,上面这个就是装在机械臂上然后操作动作的

网友:
可能有角度,没有垂直

网友A:
大概率是机械手本身的精度达不到,也有可能是调试没到位。之前用库卡机械手,写的是重复定位±0.05,但是他自己的售后也调不出来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你这是双孔定位,虽然单边间隙比较大,但是实际的装配间隙要求要更严格一些。因为人手装进去有干涉,可以柔性操作一下,机械手不会

网友B:
1.你机械臂末端还有个旋转气缸,我很怀疑你末端夹具重复精度够不够?(定位精度=机械臂精度+末端夹具精度)
2.测试你机械臂的重复精度,用杠杆百分表去测,很容易的
3.装在机械臂上对位置的时候要有专门的对位模具(单边放1-2丝),人工把对位模具-治具-注塑模三者装配好,再把机械臂摇过来,连接机械臂和治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机械手本身的精度达不到,也有可能是调试没到位。之前用库卡机械手,写的是重复定位±0.05,但是他 ...

可以拒绝付尾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机械臂末端还有个旋转气缸,我很怀疑你末端夹具重复精度够不够?(定位精度=机械臂精度+末端夹具精度) ...

应该将完整的机械臂照片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你这是双孔定位,虽然单边间隙比较大,但是实际的装配间隙要求要更严格一些。因为人手装进去 ...

其实我后面改成单孔的了,我插进去了,但是嵌件插不进去,用手的话嵌件也能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机械臂末端还有个旋转气缸,我很怀疑你末端夹具重复精度够不够?(定位精度=机械臂精度+末端夹具精度) ...

考虑到那个旋转气缸和推进气缸的问题了,后面的有个照片其实我把这些都给拆了的

网友:
楼主好:
      单论滑动副,单边5-10丝间隙已经很松了。
      解决这个坑,要加导向。嵌件和模具配合滑动副的导向,加导向降低安装精度要求。
      另外就算定模进胶口位置通过试机一丝不差,模具角度怎么保证呢?那不是每次都要调机械臂参数。

网友:
这种要做有点浮动的。硬碰硬精度达不到很难放进去的

网友C:
可以试下夹具前端安装柔性模块

网友D:
嵌入底板的导向倒角够不够大,够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嵌入底板的导向倒角够不够大,够不够长?

主要还是镶件那边的嵌入导柱 不能有任何倒角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夹具前端安装柔性模块

那种类型的,有标注的浮动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