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解惑

楼主(2022-05-17):
今天看到一份图纸 图纸里面的标注也是这种在同一中心线上的孔就中心线全部相连 各个相连的孔还挺多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没啥问题啊,就是有漏标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啊,就是有漏标的尺寸

主要是看中心线 不要在意 嘿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中心线 不要在意 嘿嘿嘿

中心线都是这么标注的,也可以不放中心线,直接标注中心尺寸,不过这样不美观

网友:
如果同一个零件上很多孔,这个时候你就把相关的孔连起来,用坐标或者这样的尺寸线画图,自己看,别人看,就知道线连接的孔是一起的,是与A零件装配的,另几个孔线连起来的,是和B零件装配的。这样图看着逻辑分明,图纸主要是给质检看的,现在的图出出来,机加的直接上了数控,钣金件激光切割,孔位很准的。他们都不怎么看图,对你图纸需求最大的也就是质检了

网友:
我记得SolidWorks阵列出来的孔,在工程图里可以自动生成这样的连线

网友B:
可以。另外数字没有居中对正,强迫症震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啊,就是有漏标的尺寸

这是分中加工,不算有漏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另外数字没有居中对正,强迫症震怒

我经常会特意把几个尺寸错开,为了引起工人的注意力

网友D:
没看出什么问题啊,漏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分中加工,不算有漏标。

孔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孔尺寸

大意啦

网友:
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F:
总感觉哪里不对,加工应该不好加工,基准不好找,公差不知道往哪里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哪里不对,加工应该不好加工,基准不好找,公差不知道往哪里偏

孔尺寸就算了,那是明显的漏标

网友:
应该还有个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分中加工,不算有漏标。

确定没有漏标吗?你能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什么问题啊,漏标

你是做机械的吗?孔的大小尺寸呢??还没有漏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