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22-05-17):
请教各位,这个零件怎么加工,亚克力材质,尺寸大小300*210*25,里面是加工一个个小凹形状,类似正六面体的一个角,边长40,内部三个面互相垂直

网友:
这种是镜反射光电的全反射镜,不是加工的,是用电铸模注塑的。车的灯罩也有类似的工艺。

网友:
自行车的反光板,这玩意还不便宜,当时买过50*100左右的,一块要八块钱还是12来着

网友:
这个都是开模吧

网友:
肯定不是机加,注塑吧

网友:
光学件,注塑

网友:
没看到大神回复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铸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