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被测平面要求一致

楼主(2022-05-18):
如图:A和B的尺寸公差都是4.0±0.3,但要求两个平面保持一致性,防止出现3.7和4.3,应该怎样标注?
按下面的标注可以吗?

网友A:
平面度是形状误差,这样标没用。属位置误差,可以直接描述,A、B高差<=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度是形状误差,这样标没用。属位置误差,可以直接描述,A、B高差

加CZ也不行吗?看文库说加CZ后形成联合公差带,可以管相对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知道了。图纸表达尽量简洁明了,生僻表达少用吧。

网友:
这种你可以只标注一个高度,用文字说明下,要求共面(一次加工);

网友:
用共面标注平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