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螺母高温咬死讨论

楼主(2022-05-18):
之前设备上用的螺栓都是304的,由于工况温度较高,出现大批量螺栓咬死扳手拆不下了的现象,最后只能用切割机切开很是麻烦,最后在网上查了下说是不锈钢材质粘性较大,高温下粘接咬死,

看了下网上说的方法,决定螺栓螺母采用304与Q235B搭配使用,由于没有经验,请大家讨论

网友A:
304和Q235不适合做常规的螺栓螺纹把。。这两种钢都特别的软。304几乎是最软的钢,屈服只要200-250.

常用的工程上例如8.8级,10.8级之类,屈服都是640或者8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和Q235不适合做常规的螺栓螺纹把。。这两种钢都特别的软。304几乎是最软的钢,屈服只要200-250.

常用 ...

用45钢和20钢搭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5钢和20钢搭配呢

你是做螺丝的还是要使用螺丝?做螺丝的话这些还要网上问,表示专业能力有点差了;如果是使用螺丝就直接找螺丝厂商按你要求提供螺丝不就好了,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在于你用的什么材料,主要应该在后期材质处理上

网友B:
304 抗腐蚀性能好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使用工况,温度多高?预紧力是多少?安装时和使用时的温差是多少?都有关系

网友:
高温螺纹膏。
或者抹点二硫化钼?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4 抗腐蚀性能好

不锈钢,当然了

但是类似行业日本德国用304多吗?304非常非常软的。塑形很好,可以拉到百分之60
如果又是高温又是波动负载或者大负载。一般比较少见。
我的工作中倒是也有304的螺纹,但是是因为基体是304的,只是上面装个小传感器

网友:
工况是什么情况要说清楚,温度多少,螺丝多大等等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们以前产品上配的管道活接头,接头和螺母分别用304和2Cr13

网友:
细节体现设计水平。

网友:
强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试试用纯钛的螺栓,之前有个成型设备就是因为高温,螺栓容易断裂并且断裂后的螺栓很难取出

网友:
找螺丝螺帽的供应商问问,应该有更专业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4和Q235不适合做常规的螺栓螺纹把。。这两种钢都特别的软。304几乎是最软的钢,屈服只要200-250.

常用 ...

对的,紧固件不仅仅是材料,还有热处理,没有热处理容易出问题,也不算是合格的产品

网友:
请问楼主用在什么场合?
管道?还是什么
化工方面有标准规范的,什么场合用什么螺栓、螺母,根据压力、温度、等级

网友:
螺栓用304,螺母用201.
你要问我为什么。经验,纯粹是经验。我说不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