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与振动盘

楼主(2022-05-18):
自动化装配设备,关键一点就是振动盘的稳定性。一台自动装配设备,首先考虑的就是来料的排序,来料的排序直接关系到本设备的效率,性价比,稳定性,所有的后道设备机构都是围绕来料排序的方式展开设计的。

网友:
问题是什么?简化后的基本模型是什么?
这种事情应该很简单吧,就是控制一下低价频率,例如是圆盘,如果支撑都一样没有滑头,那么第一是直径控制好,第二是厚度,第三材料选择弹性模量好密度第一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输入。。问题本质都不难,就看你那个参数能动。。

网友:
lz卖振动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