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丝锥的寿命资料吗?

楼主(2022-05-18):
大家有丝维寿命资料吗?

网友:
丝攻寿命?这个关系到,丝攻材质,丝攻类型 ,丝攻切削速度,被加工材料,加工设备,这些你一个不说,怎么搞,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5-18 12:00丝攻寿命?这个关系到,丝攻材质,丝攻类型 ,丝攻切削速度,被加工材料,加工设备,这些你一个不说,怎么搞,

所以说我要资料呀。

网友:
寿命是没法统一的,一样的产品不同厂家用都会出现不同的寿命,这个没有标准。

网友(点评):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我做个参考????

网友(2023-05-19):
丝锥寿命?你要做什么啊,我们都是断了就换,没了就买

网友(2023-12-13):
丝锥没有固定的寿命,丝锥的使用寿命和机床、工装、工件材质、冷却、丝锥质量(包括丝锥材质、丝锥涂层和丝锥厂家)等都有关系。

网友:
不同从厂家的都不同吧

网友:
底孔搞大点,就不用考虑寿命了
比如M10底孔搞到Φ9.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