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有没有明确标准或者规则可依?

楼主(2022-05-18):
我们给铁路行业的设备做配套,但是,铁路设备运行了一定时间后,强制必须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做完维修工作。比如,按一定时间或里程,做一级修,二级修,三级修,四级修,甚至五级修。还有什么C6修,D4修等等,地铁设备还有大修,架修等。
请问这些不同名称的维修有没有一定的标准?

运行多长时间或者多少里程算一级修,或二级修,或三级修,或四级修,或五级修?

什么是C1,C2,C3……C6修?

什么是D1,D2,D3,D4修?

什么是地铁的大修,架修?

各种类型维修的维修深度是什么?

哪位社友知道?初次做这个行业的设备维修,不懂的地方太多。请教行业内专业人士。谢谢!

网友A:
自己制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制定标准~~~~~~···.

各个修程的时间数和里程数大约是多少?

自己制定标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是有标准的。我以前做过机器维修,可以给你参考。日常维修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小修就是对每一台机器的常用操作面恢复精度,中修就是对机床主轴恢复精度,大修就是全面恢复精度。具体每一个机器是该进入那种修理,是看规定时间到了后对机器的检测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标准的。我以前做过机器维修,可以给你参考。日常维修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小修就是对每一台机器 ...

铁路行业与其他行业维修标准差别比较大,但是,找不到相关标和维检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