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CAM] 数控加工被动开始学起了,哎,先从后处理开始

楼主(2022-05-18):
公司买个龙门数控铣床机床,让叔叔辈的普铣师傅和数控车床的师傅跟着学龙门铣床。
师傅说如果能通过电脑编程就好了,问了装机床的师傅他说没问题,可以数控机床用可以通过pl,mc,ug编程数控程序。但是要个后处理。
这两个师傅那里接触这个,所以技术生产部别动成了内容技术支撑的力量,从学校出来就没摸过机床,看过别人操作过,这个估计要一点一点学学!有高手能指导下后处理怎么编写,看B站和其他视频说着很简单,但是记着上家公司的加工中心后处理丢了,师傅弄了好几天都没解决,最后还是找的外援。头疼,先看看视频,有高手指导下吧!

网友A:
要什么后处理,什么系统
一般用发哪科A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后处理,什么系统
一般用发哪科A就行

系统是华中,是个龙门铣,XK4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后处理,什么系统
一般用发哪科A就行

大学时候学过mastercam,早忘光,到社会上建模用过ug,不知道用哪个编程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学时候学过mastercam,早忘光,到社会上建模用过ug,不知道用哪个编程很方便!

华中通用就行,华中这玩意BUG太多,看起来先进,功能超多,实际上不如三0好用,作为大学生,你不应该干 这个,因为这是小学生,干 的,做事的都是下等 人,你要干 了这个,翻不了身的,不要干 ,这玩意找个小学生干 就行了,搬铁,扫铁渣,大学生应该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指挥一下就行了。这种活,又脏又累,只有下等 人才干 。

网友B:
后处理找通用就好了,什么编程软件,是什么系统什么版本。导出后用cimcoedit验证一下,后处理参考下载地址http://postp.net/

网友:
招聘平台招个“编程工程师”。
你这不是后台的事情,首先是要会用软件编程,刀具,切削量的选择。
还有,你这龙门铣加工零件很复杂吗?要用到软件编程。

网友:
后处理学起来很麻烦吧,而且资料也很少,自己初学做出来肯定有很多问题,这个除非特别定制,不然去网上买个成熟点的后处理合适一些。编程的话建议用ug,虽然每个模块的功能都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也不弱,还有个好处是修改模型方便,而且网上教程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处理找通用就好了,什么编程软件,是什么系统什么版本。导出后用cimcoedit验证一下,后处理参考下载地址h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中通用就行,华中这玩意BUG太多,看起来先进,功能超多,实际上不如三0好用,作为大学生,你不应该干  ...

生活没有那么美好!

网友(点评):
别人老板出生不是咱们可比,技术性的还是我们要学的,工人面前牛的起,混社会也是一张底牌。

网友(2022-09-01):
那位大神能给我个mc2017车床后处理吗,在这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