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双轴承结构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2-05-18):
最近应用一个双轴承结构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图:两个深沟球轴承构成固定端,然后另一端再来一个深沟球为自由端,通过在最右边端盖处添加调隙垫片来调隙,那么两个轴承外圈中间那个套圈有什么用呢?感觉好像没有套圈也能达到调隙的目的?询问过很多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两个深沟球中间就要加一个套圈?求解答

网友A:
人才啊,这样做很行啊,把6当7用,这样省很多钱,打表同心度又高,这个做法商业价值很高。当用于主轴,轴承成本不到7系的10%,但打表精度可以达到7系效果,噪音也比7系低很多,虽然说动态精度很差,这个一般客人发现不了,寿命低可以让客人换更多主轴,只要宣传到位,比7系低点价,应该销量很可观

网友B:
加钢圈的这里应该是两个角接触的吧

网友C:
如果没有这个钢圈,这个端盖锁不紧,或是两个轴承卡死,你用间隙片应该也不好调整

网友D:
这个问题当年我设计多轴箱时也遇到过,看日本的多轴箱图两轴承中间轴承的内外圈都有隔套,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这样,而且另一个隔套的长度公差怎么定?后来直接取消只装一个,反正使用也发现不了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深沟球轴承是固定间隙轴承,间隙出厂的时候就固定了。右端应该用两个角接触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这样做很行啊,把6当7用,这样省很多钱,打表同心度又高,这个做法商业价值很高。当用于主轴,轴承 ...

主要想问下两个轴承中间那个套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钢圈的这里应该是两个角接触的吧

角接触的应该是内外圈全都固定,但是用在深沟球上时那个钢圈的作用就不是很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这个钢圈,这个端盖锁不紧,或是两个轴承卡死,你用间隙片应该也不好调整

你可以看到图上的端盖外面其实是有限位的,如果没限位端盖确实可以一直拧下去直到把轴承拧死卡住,但是卡住之前一定有一个位置是刚好的,那这个钢圈感觉好像又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当年我设计多轴箱时也遇到过,看日本的多轴箱图两轴承中间轴承的内外圈都有隔套,实在想不出为什么 ...

我目前也是取消了这个钢圈,用起来好像也没啥问题,但是它存在肯定是有道理的,所以想好奇一下,主要是想看下各位在丰富的实际使用经验中有没有一个解释

网友F:
应该是控制相对窜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这样可以提高精度和使用寿命

网友G:
我觉得这样轴承受力好一点吧。加个垫圈两个轴承承受轴向力,不加只有一个轴承承受轴向力

网友H:
那两个轴承,内圈也应该固定吧;中间隔圈应该是防止端盖压得过紧,影响轴承运动

网友I:
加大两个深沟球之间的距离,承载力、对中性是不是更好?

网友:
这种帖子很好。

网友J:
这两个轴承外圈中间的隔套起的作用很关键,是保证两个轴承的装配后的轴向间隙的,当两个轴承内圈间的轴台轴向长度尺寸与两轴承外圈间的隔套的轴向长度尺寸保持有一定的差值时,此时两个轴承安装后的轴向间隙就固定了,这时右侧的端盖安装时会顶住轴承外圈,无论端盖再加多大的力都不会改变两个轴承装配后的轴向间隙。这两个轴承的装配后的轴向间隙实际是在两个轴承装配前,通过调整两轴承外圈间的隔套的轴向长度与两轴承内圈间的轴台轴向长度间的差值的调整来保证的,这套工作是在两个轴承装配前都要做好的。两个轴承装配后的轴向间隙的大小是可以通过调整两轴承内圈间轴台轴向长度与两轴承外圈间的隔套轴向长度尺寸的差值大小得以保证。
如果没有两个轴承外圈间的隔套,右侧端盖压在轴承外圈上后,随着压紧力的大小,两个轴承的轴向间隙是不固定的,这样对于轴的长时间平稳运行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控制相对窜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这样可以提高精度和使用寿命

但是如果把那个钢圈去掉,在端盖和轴承外圈接触的地方加垫片也是可以达到调隙目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样轴承受力好一点吧。加个垫圈两个轴承承受轴向力,不加只有一个轴承承受轴向力

加上钢圈也是一个轴承受力吧,因为两个轴承调隙完后肯定是往两个相反方向的游隙,那么不管受哪个方向的轴向力时,其中一个轴承游隙肯定会从负游隙往0的方向走,另一个会从负游隙往更负,也就是受力的那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两个轴承,内圈也应该固定吧;中间隔圈应该是防止端盖压得过紧,影响轴承运动

两个轴承内圈是有轴肩隔开的,如果去掉钢圈也能调隙,就是没有那么方便,这样说也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大两个深沟球之间的距离,承载力、对中性是不是更好?

两个深沟球轴承的距离是由他们内圈的轴肩长度决定的,对中性没有很理解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两个轴承外圈中间的隔套起的作用很关键,是保证两个轴承的装配后的轴向间隙的,当两个轴承内圈间的轴台轴 ...

谢谢您的分析,我大概理解了一点,之前想的是,如果能通过控制外圈钢圈的长度来控制轴承调隙后的游隙的话,那我也能通过控制右侧端盖和轴承外圈的间隙,然后通过都加同样厚度的调隙垫片来保证游隙,这样对比后,加钢圈的方法只需要控制两个件的精度,也就是轴肩距离和钢圈长度,但第二种需要控制精度的件就至少有三四个(轴肩/壳体/端盖/垫片),而且还不能保证端盖压轴承外圈的力的均匀性(因为端盖是螺纹的不能保证端盖锁下来压轴承外圈的那个面完全平),所以加套圈的话,在安装便捷方面以及加工把控方面还有受力一致方面都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钢圈也是一个轴承受力吧,因为两个轴承调隙完后肯定是往两个相反方向的游隙,那么不管受哪个方向的轴 ...

嗯,我看错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你详细设计下,可能会发现还有改进空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把那个钢圈去掉,在端盖和轴承外圈接触的地方加垫片也是可以达到调隙目的的

调间隙的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是轴承外圈的窜动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间隙的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是轴承外圈的窜动怎么调呢

轴承外圈的窜动会影响轴承寿命吗?

网友:
早上起来便看到好贴。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E:
深沟球轴承是固定间隙轴承,间隙出厂的时候就固定了。右端应该用两个角接触轴承吧。

请问这个固定间隙的意思是不用增加预紧力之类的调整轴向间隙是吗,中间运动过程间隙不会产生变化的意思吗?新手,好多问题概念都不清楚,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