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项目,机器人上下料的判断是否吸取到材料的感应器

楼主(2022-05-18):
现在用机器人带着吸盘和电磁铁搬运工件,需要判断是否吸取到工件,不知道是用微动开关来判断还是用电容或光电传感器来判断。同时在第一步取料时,是从磁性分张器取料,担心磁性环境会影响传感器。同时使用磁性分张器,担心工件的定位怎么办。

网友A:
怎么样的冲压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的冲压机械手?

这样的

网友B:
用真空发生器的吸料信号来判断,或者加个传感器。不会被磁性干扰

网友C:
用真空发生器加个压力表,用信号判定试试

网友D:
A.集中式真空源
真空发生器或真空泵真空口加真空传感,监测真空度变化。系统按照真空反馈判断是否抓料。这种方案较为经济,但对管路密封要求较高,且能耗要大一些。

B.分散式真空源
每个吸盘配真空发生器、真空传感,系统判断每个吸盘的状态。便于一种方案抓取多种工件。成本较高。

网友E:
1.利用真空信号判定;2.吸料后放到工装上二次定位

网友F:
不知道我们用的对你有用没有,我们是用一个弹簧导杆机构,尾部带金属块,用接近开关感应,用来判断有没有接触到工件以及给信号抽真空,另外增加一个真空表,真空度达到就抓取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真空发生器的吸料信号来判断,或者加个传感器。不会被磁性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我们用的对你有用没有,我们是用一个弹簧导杆机构,尾部带金属块,用接近开关感应,用来判断有没有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A.集中式真空源
真空发生器或真空泵真空口加真空传感,监测真空度变化。系统按照真空反馈判断是否抓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利用真空信号判定;2.吸料后放到工装上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真空发生器加个压力表,用信号判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