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平机构,问一问大佬们

楼主(2022-05-18):
水平仪,加螺母,丝杠,如何去做一个调平机构呢,大佬们有没有认识这个机构的

例子是这样的,不过我看不出来是什么

例子是这样的,不过我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主要看你调平的精度有多高。这种粗牙螺纹,能调平,勉强平那种平。

网友:
这就是个调节脚啊

网友A:
把水平仪放在桌子上,调这个地脚,搞定,是这个意思?

网友B:
这不是地脚么?设备简单调平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平仪放在桌子上,调这个地脚,搞定,是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地脚么?设备简单调平用一下

大佬,可以具体说说这个地脚吗,它是什么组成的,有什么功能,我不太清楚

网友:
脚杯不就是这样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具体说说这个地脚吗,它是什么组成的,有什么功能,我不太清楚

螺母,螺栓,和锁紧,就这些啊,自己买几个拆拆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母,螺栓,和锁紧,就这些啊,自己买几个拆拆看就明白了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具体说说这个地脚吗,它是什么组成的,有什么功能,我不太清楚

脚杯是底座、螺杆、调节螺母和锁紧螺母组成,调节螺母和螺杆是点焊固定死的。安装时螺杆旋合在设备机架的安装板上,安装板是带螺纹的,此时通过扳手拧调节螺母就能带着螺杆转动,从而调节机架的高度(就拧螺丝的原理啊),根据水平仪调整各个地脚至设备水平,调节完毕之后拧紧脚杯的锁紧螺母就好了。

网友:
这种也就是家用级别吧。就是个高度调节。精度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杯是底座、螺杆、调节螺母和锁紧螺母组成,调节螺母和螺杆是点焊固定死的。安装时螺杆旋合在设备机架的 ...

太完整了,感谢大佬的解答,多谢多谢

网友D:
下面的螺母跟螺杆是一体的,上面铝型材有牙,拧下面的螺母可以转动螺杆,铝型材就会上升下降,上面的螺母用来保证高度不会轻易变化,橡胶脚杯跟螺杆接触的地方是圆球状。这个很常见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螺母跟螺杆是一体的,上面铝型材有牙,拧下面的螺母可以转动螺杆,铝型材就会上升下降,上面的螺母用 ...

谢谢大佬的解答,我第一次弄这个,不了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