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爆缸的原因

楼主(2022-05-19):
前几天在用油缸拉一个回转支撑架时,出现了一个爆缸情况,咨询一下各位社友,爆缸产生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回转支撑下面有10吨的负载。

网友:
压力过大都不泄的

网友:
以前搞工程机械的时候,有一次,一哥儿们设计一功能阀,三连爆。怪阀组质量不好,召供应商来临训。供应商一问压力,说不可能呀,这点压力怎么会爆呢?这边机器老板急要上工地,拖车在旁边候着。逼得紧,老板火大,色难。于是大家帮忙一起理一理。结果这小哥想着给老板省钱,少用一阀块,弄巧成拙,将回油腔当压力腔用......多少的经验教训,都是从泪水和罚没中得来呀。

网友A:
在这些领域做了不少工作,做得都很深入,但是细节越深入就宽度越窄---我个人技术的困境。

1)你的负载是不是太大,液体的压力大小和压力波动是不是设计有超标?2,有没有明显的错误,例如各种阀门流道之类。

3)机械设计:结构自身是不是强度不够,一般来说,内部的三岔口会出现严重的应力集中。可以1,调整角度,2,调整厚度---如果已经足够厚了调整厚度没用,大部分时候是有一定改善的。3,表面加工质量或者倒角什么的对内部暴涨的影响没大部分人以为的那么多。 3,控制关键区域的腔体尺寸,很多人会以为大圆弧之类好,其实不见得,常常会更差,因为内部腔体截面积大了。。总之,细节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种结构竞争到最后,当然,95%的公司不会竞争到第三个部分,这就是我抱怨没有人做机械设计的原因,第三个部分其实最重要的,因为基础的东西大街都差不多了,功能性的参数大部分都会很极限推,例如压力大小,压力波动的控制有时候会有些差不多但是差别一般也不大,到最后,竞争的很多的比例就会放到最后机械设计的细节这些领域,腔体压力设计的一个大误区是老百姓一罐了外部的破坏(弯曲一般最多主导,而腔体内部这种弯曲模式主导的破坏几乎可以不考虑)。

网友(点评):
点评的非常准,直中要害!

网友B:
从图片看,是新设备,原因应该是缸的质量不过关。常用的液压缸没什么高深的东西,千斤顶也是常用的,很少见爆缸的现象。

网友:
还是要看一下系统图的。原因比较多。一般不考虑缸本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些领域做了不少工作,做得都很深入,但是细节越深入就宽度越窄---我个人技术的困境。

1)你的负载是 ...

系统设计没有什么问题,还是缸有点问题,改变了一下缸腔尺寸,换了一个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是新设备,原因应该是缸的质量不过关。常用的液压缸没什么高深的东西,千斤顶也是常用的,很少见 ...

是的。缸筒的制造有点问题。

网友:
我靠,这玩意没有最大压力限制吗?

网友:
油缸材质有缺陷吧?如果是成品设备,应该不存在设计缺陷,如果是新设备也能排除疲劳因素,要么压力超了,要么材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