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22-05-19):
松下伺服A4系列,停机时伺服电机会微动,伺服驱动器数值会由0到负一变化,造成电机转动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这可以直接找供应商吧

网友:
这个正常啊,没有刹车的都要动,伺服一定要动,想不动加刹车,换步进,步进能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