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倒角或倒钝,是否需要建模?

楼主(2022-05-19):
图示这样的零件,建模有没有必要把这些地方的倒角做出?C0.5
还是出图注明棱边倒钝?这种没有螺纹和沉孔的零件我们一般只提供三维stp文件,不出工程图的。

网友:
见过粗糙的,没见过你们这么粗糙的,画了三维,不出工程图,拿对方出厂检验怎么检,你们入库检验怎么检,如果尺寸超差严重,就开始和供应商扯皮?

网友(点评):
这种是技术差,一般小白都认为3D牛,最差的工程师就是哪种出3D还以为很牛的,

网友A:
还有,你们不出工程图,螺纹孔加工商怎么分辨的?这个我不得不佩服你们的供应商,

网友:
未注倒角0.5,加工加工不出直角来,除非你写清根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们不出工程图,螺纹孔加工商怎么分辨的?这个我不得不佩服你们的供应商,

我不是说了嘛,没有螺纹孔的零件不出图;
这个精度不是很高,激光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B:
都没精度要求了,你还在乎它倒不倒角。
话说激光切也能倒角的话,还要啥铣床呢。

网友:
我会尽量把细节要求画出来。。。
然后出图变慢了,加班多了,回家只能看见睡着了的女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精度要求了,你还在乎它倒不倒角。
话说激光切也能倒角的话,还要啥铣床呢。

我没有说要铣床呀

网友C:
建模不倒角,不出工程图,如果供应商真的不倒角,要怎么处理?

只知道不倒角会很割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模不倒角,不出工程图,如果供应商真的不倒角,要怎么处理?

只知道不倒角会很割手

对,产品表面肯定要光滑不划手;
该倒钝的倒钝,想看看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产品表面肯定要光滑不划手;
该倒钝的倒钝,想看看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文件名称里添加说明?--全部棱边倒钝角

网友(点评):
图纸都没有。。。。但文件名一定要长?包知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未注尺寸公差,表面光洁度啥的。

网友(点评):
图都不出应该买那么多要求,估计表面处理都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要铣床呀

我也没说铣床能倒角啊。

网友:
出图写清楚,没人找你麻烦。

网友:
所有要求图纸标清楚,看不看是他们的事儿,想甩锅给我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件名称里添加说明?--全部棱边倒钝角

那样不可能的,文件名有标准的

网友: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三维图可以插入文字注释,三维图也可以标注尺寸,但还是建议你出二维图纸

网友E:
不出图,容易有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出图,容易有矛盾

是的,特此来请教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