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的电机选型

楼主(2022-05-19):
各位大佬们,这个样子的一个传动链,上面的盘子是通过过盈固定在链两侧的。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传动链在选电机的时候,如果想通过功率去选择,也就是P=FV,那么我链条的F怎么确定?本科毕设。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F等于每个盘子的阻力和

网友:
没有这样算的  都是选扭力转速,

网友A:
1你这个设计最好是两个链接之间固定一个盘子,一个链接固定一个盘子,盘子会左右倾斜。也就是按运动方向前后摆头,
2.链条传动的阻力等乱七八杂的力嫁接到电机出力轴,就是电机需要的力,

网友B:
建议还是两个链条,盘子固定在这上面,这样基本就没有左右晃动,只是这样设计有个缺点就是翻转上来的时候会有较大的碰撞声音,功率决定于你要搬多少重物上去,所以你转化下应该就能算出来,不一定要p=fv这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设计最好是两个链接之间固定一个盘子,一个链接固定一个盘子,盘子会左右倾斜。也就是按运动方向前 ...

两个链节固定一个盘(2个链节,2个连杆,支撑一个盘),在转弯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两个链条,盘子固定在这上面,这样基本就没有左右晃动,只是这样设计有个缺点就是翻转上来的时候会 ...

没必要2个链条,可以考虑双侧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链节固定一个盘(2个链节,2个连杆,支撑一个盘),在转弯的时候怎么办?

主动轮和从动轮放大一点,可以转过去的,参考一下水果分选线的果盘,就是卡在链条上,他的链条还是5分链条,轮子直径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