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一种密封门机构

楼主(2022-05-19):
各位大哥有看过这种抽真空仓用的上下运动的门吗?最后有个弯槽锁紧的,想不通这个机构了,有没有大哥会的?

网友:
图呢?大哥

网友:
大巴车门?

楼主:
不好意思哈,没发出来 屏幕截图 2022-05-19  屏幕截图 2022-05-19

楼主:
抽真空的机构,自动开合的门

网友:
门滑道上有个凹槽,到位时自动进入,比运动时位置要更靠近墙板。

网友A:
门两边各安装2个滚轮,外加顶升机构

门两边安装各安装2个滚轮

门两边安装各安装2个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两边各安装2个滚轮,外加顶升机构

门上面有滚轮斜槽,下面不是没有吗?走到最上端的时候不会倾斜吗?

网友B:
槽内有轮子的,这个很简单,我还以为是啥呢,这个门开合就是底下应该是油缸推拉那个固定快,然后门上的滚轮在槽内运动,实现门的开合,门打开一点缝隙,是向下运动的,他这个简单了,类似于公交车,公车那个是连杆机构,所以看着要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内有轮子的,这个很简单,我还以为是啥呢,这个门开合就是底下应该是油缸推拉那个固定快,然后门上的滚轮 ...

是哦,我仔细看了看视频,确实是轮子要比卡槽小很多,走到最上面会倾斜,我就担心密封性会差

网友:
这种真空箱我们原来做的是用气缸拉,内部如果是真空状态,不用考虑漏气问题,会吸得很紧的。原来在格力的真空检测箱就是采用两个链条直接吊上去,然后门两侧的气缸拉紧,抽真空状态箱气缸其实没受多大的力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前端有短连杆,到位时,向设备内部推紧。

网友C:
|人外有人发表于 05-19 18:34前端有短连杆,到位时,向设备内部推紧。
上下都有小连杆,平行四边形连杆,上下平行,都向内压紧

网友C:
|人外有人发表于 05-19 18:43上下都有小连杆,平行四边形连杆,上下平行,都向内压紧
或者,这门比较长,下面轴承还有一个斜槽,与上面同时进入斜槽一起向设备内部压紧。

网友:
既然是抽真空,只要一侧有个预紧力把门框上的密封圈压住了,抽真空时门自然就平整了,相当于真空把门牢牢地吸住了,不会漏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我仔细看了看视频,确实是轮子要比卡槽小很多,走到最上面会倾斜,我就担心密封性会差

密封性不会差,他这个是先竖向运动到位,然后水平推过去密封,密封的地方有密封胶条,硅胶的密封胶条一点气都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这门比较长,下面轴承还有一个斜槽,与上面同时进入斜槽一起向设备内部压紧。

对,我后来从另一个设备商那边看到有两个弯槽的,这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都有小连杆,平行四边形连杆,上下平行,都向内压紧

这是个好办法,大哥牛逼,平行四边形连杆可以解决门乱晃得问题,保持与贴合面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