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米伸缩杆

楼主(2022-05-19):
哪位大神,搞过50米长伸缩杆?有个直径约70mm的筒子,通过钢丝绳顺到50米深井,需要伸缩杆将筒子结实的压入深井的土中,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我就好奇这伸缩杆会不会失稳弯曲

网友:
伸缩杆估计不行,可以考虑放个电钻下去把孔打深,管下去后再填实

网友:
弄个压缩气体或是啥爆炸一下。伸缩杆想都不要想了,嗯,让我又想起了社区里的那个可以上天的刚性链

网友:
钻井队有的是办法

网友:
是压到井筒壁还是井底的土里,直径70mm,那长度是多少呢?2 ]- f" G1 z: B: j1 B
问题描述越清楚,大家越好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细长杆是比例是多少?1:20,你这个比细长还细长。

网友:
既然只是压入 何不参考一下打井怎么打的,这么长的杆子根本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