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垫求助

楼主(2022-05-19):
密封的介质是酸碱度8.5的四号驻退液,作业时温度最高达到120度,压力非恒定是冲击压力因为有螺纹缓冲,估计不会太大估计在3.0以内,用螺丝压紧每年都会拆螺丝检查所以胶垫要有一定弹性。

图中螺丝为M8*1的细牙螺纹。查了下有人说用聚四氟乙烯做但是那个料子没什么弹性,就想问问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料子可以用。

网友:
直接压个氟胶密封圈呢?

网友:
查查橡胶密封圈的性能 很好解决吧 120度也不高 耐油也还好

网友:
磨平,铜垫。

网友A:
纯的紫铜,回火后很软,液压上常用它密封接头,可以高压高温。

网友B:
聚四氟乙烯可能的,这么小不可能让你感觉到弹性的。
但做垫片用螺钉压紧就能感受到弹性了,
这么大普通的几毛钱一个,拆一次换一个也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的紫铜,回火后很软,液压上常用它密封接头,可以高压高温。

可是在使用中有强振动(这是火炮配件)使用金属的时候不知道防松效果如果,之前我忘了说这个问题了,以前用的是橡胶的垫子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材质,军工材料听军械所的前辈说材料不是普通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乙烯可能的,这么小不可能让你感觉到弹性的。
但做垫片用螺钉压紧就能感受到弹性了,
这么大普通的 ...

这个是炮上的配件专人保养但是不会弄的那么细致都是义务工,更换只有我们厂家跑,到时都在偏远山区维护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炮上的配件专人保养但是不会弄的那么细致都是义务工,更换只有我们厂家跑,到时都在偏远山区维护成 ...

用铜材料或聚四氟乙烯,厚度加大,应该也可以重复使用的。
具体多少厚度、可以重复用几次那就要靠试验了

网友:
VCR垫片试试

网友:
有软性四氟垫的。

网友:
用氟胶的试试

网友:
这种结构密封垫太软压不紧,螺栓很容易松,过紧则密封垫都被挤出来,失去效果,最好是用金属垫(不容易松),但是安装、拆卸麻烦,所以只有类似四氟垫这种合适。
最好是改下结构,不要用普通螺栓,加上密封垫(圈)槽

网友:
可以使用PEEK材料的垫圈,有问题可以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