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三爪卡盘的选择

楼主(2022-05-19):
设计的一个变位机,需要使用气动三爪卡盘,问一下大佬们对于前置式气动卡盘和内置式气动卡盘有什么见解吗,变位机为单轴变位机,进行竖直方向的旋转,三爪卡盘下面是减速机,然后接伺服电机。

网友A:
竖直方向的旋转,电机为何不安装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直方向的旋转,电机为何不安装在上面?

额,你好,电机安装在上面吗,我是在减速机下面安装的

网友B:
您好,我正好做过一段时间工装夹具,前置式气动卡盘可以从侧面进气不影响卡盘绕轴线旋转,且中心可以做成大通孔,方便夹持比较长的工件。内置式气动卡盘就是卡盘体内置气缸,这种卡盘一般都是从尾部进气,配气路回转器连接气管从而不影响卡盘绕轴线旋转;若要改成侧面进气,卡盘就不能绕轴线旋转了。  您这个要看变位机台面中心有没孔方便穿气管,另一个还要看变位机工作台下面有没有空间安装气路回转器和走气管。  我们做的变位机和焊接工装,用前置卡盘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正好做过一段时间工装夹具,前置式气动卡盘可以从侧面进气不影响卡盘绕轴线旋转,且中心可以做成大 ...

好的,谢谢大佬的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等待大佬回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