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与铁件黏连

楼主(2022-05-19):
公司产品组件中有一处是两个相同尺寸的铁板夹住橡胶片(尺寸不大)。现在客户反馈两侧铁板脱落,与橡胶不黏连,求助有没有什么好的胶水或者什么处理方式。铁板是镀彩锌的。

网友:
这个事情交给做橡胶产品的做就不用操心了,看看淘宝上的橡胶减震垫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一种橡胶和金属粘合剂,在硫化前在金属表面刷一层,叫开姆洛克(CHEMLOK)

网友:
试一下淘宝?
金属橡胶粘合的胶水什么的。

网友:
一般的胶水好像都行把,双面胶也行
譬如亚克力双面胶粘性就很强

网友:
橡胶悬置不是专业搞橡胶的就别费心思了,工艺控制要求和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