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设备请教

楼主(2022-05-19):
大家好,由于工作需要后面将要参于钣金加工车间的组建事宜。主要做铸造用模具的各种钣金框架以及各种设备机台的钣金罩壳。目前预估材料厚度在不锈钢8个以内,碳钢20个以内。 想请教大家一下选用多大功率的激光切割机?那个品牌大家觉着用的好或者说行业中用的比较多。另一个是选那种畅开式的还是全封闭的。
还有折弯机、刨槽机那些品牌大家觉着用的好或者说行业中用的比较多

网友:
等离子不考虑下?

网友:
激光切割国产设备推荐大族,奔腾,宏山,迅镭8000瓦够用,折弯推荐金方圆,如果有条件可以搞柔性折弯中心

网友:
现在厂里用的六千瓦割20的板,效果不好。不过激光的变形小,比等离子好些。但使用成本不见得小,那个冷却水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的,也费电的很。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同行指点。

楼主(2022-07-12):
拆弯机还有什么品牌比较靠谱呢?觉着现在技术都差不多,设备就看一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售后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