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零件阳极氧化后

楼主(2022-05-20):
我们公司设备有一零件是铸铝材质,为了提高抗腐蚀性能,做了阳极氧化处理,发现每次送出去的零件做完阳极氧化之后颜色会略有差异。但,这次送出去的这批零件做完阳极氧化,返回后的零件颜色差异太大,颜色加深了很多,感觉好像用了着色剂一样。

如上图所示,第二个是这次回来的阳极氧化后的零件。

请教社区里专业做表面处理的社友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也经常这样,差异十分明显,我猜是药水的浓度以及氧化的时间有关

网友B:
跟酸的类型、电流大小等有关。我有7075硬质,结果回来金黄色,有的说7075就这样,但是我打电话给氧化厂,说酸不一样

网友C:
看着一个是阳极雾银,一个阳极黑。同样材料的话肯定是阳极厂家的问题了。

网友D:
压铸件不适合做阳极氧化吧,喷粉可能好点

网友E:
这种零件建议统一做黑色氧化,虽然不同的黑色也有差异,但是比其他颜色的差异要小一些。

铸件是可以做阳极氧化的,虽然效果比5052等等材料要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酸的类型、电流大小等有关。我有7075硬质,结果回来金黄色,有的说7075就这样,但是我打电话给氧化厂,说 ...

我们之前7075氧化,也是棕黄色,到没有金黄那么夸张

网友:
铝铸件含的Fe, Si,Cu导致氧化表面效果比6061和5052差远了,可以镀镍、电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也经常这样,差异十分明显,我猜是药水的浓度以及氧化的时间有关

可能是电解液有差异造成的,看看社区里专业人士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一个是阳极雾银,一个阳极黑。同样材料的话肯定是阳极厂家的问题了。

同一零件,材质相同,同一阳极氧化厂家做的。

网友:
铝件阳极啥颜色都能做,就是厂家的问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零件建议统一做黑色氧化,虽然不同的黑色也有差异,但是比其他颜色的差异要小一些。

铸件是可以做阳 ...

我嫌颜色太深,跟其他零件颜色很不协调,而且以前阳极氧化颜色没有这么深(黑)。

网友:
确定一种一种颜色,然后告诉厂家以后都要求这种颜色,厂家应该会记录当时的各种参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零件,材质相同,同一阳极氧化厂家做的。

这样可以找厂家赔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零件,材质相同,同一阳极氧化厂家做的。

是不是同一批次的材料,我们也遇到过,明明氧化厂跟作坊一样,就是有各种理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嫌颜色太深,跟其他零件颜色很不协调,而且以前阳极氧化颜色没有这么深(黑)。

从照片看,应该是厂家做错了,正常做完不染色,但是这一批估计直接染色成黑色了。

可以要求他们将阳极膜褪掉重新做,可能会影响0.05mm左右的尺寸,外宽变小,内孔变大。

网友F:
你原来是做的叫本氧(也可以是硬质氧化,这两个都不会纯黑),结果给你做成了黑氧,就是表面处理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照片看,应该是厂家做错了,正常做完不染色,但是这一批估计直接染色成黑色了。

可以要求他们将阳极 ...

阳极氧化还可以退膜!学到了,非常感谢!

如果退膜尺寸减小0.05,那么做阳极氧化后,是不是外围尺寸会增加0.05?这样一增一减,是不是尺寸还保持原来的尺寸?我这样瞎推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原来是做的叫本氧(也可以是硬质氧化,这两个都不会纯黑),结果给你做成了黑氧,就是表面处理搞错了。

能不能判断做表面处理厂家加了染色剂?

网友:
也遇到过,氧化厂说肯定是材质问题,其实是同一批材料一起加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判断做表面处理厂家加了染色剂?

是的。首先是不同电压会产生不同颜色,其次加入染色剂得到更丰富的颜色,所以阳极氧化厂有很多不同的池子,确定是表面处理搞错了。(我们经常做,但没实际看过,大概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首先是不同电压会产生不同颜色,其次加入染色剂得到更丰富的颜色,所以阳极氧化厂有很多不同的池子 ...

我现在也怀疑电解液加着色剂加错了,不敢直说,另外的领导联系的。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阳极氧化还可以退膜!学到了,非常感谢!

如果退膜尺寸减小0.05,那么做阳极氧化后,是不是外围尺寸会 ...

大概描述一下阳极的尺寸变化,1.阳极氧化膜层的厚度:普通阳极氧化大概在10-15um左右,硬质氧化如果没有偷工减料,一般在30um以上
2.从阳极的工艺工程来讲,一般做过阳极的产品外径会减少0.03mm左右,主要来自于前处理的碱洗和化抛提升亮度,这个工艺正常情况下会减少0.03-0.05,但是氧化膜形成的时候会增加膜厚一半的尺寸,所以会增加双边膜厚0.02-0.03的一半,故综合下来大概尺寸会减少0.03左右。
3.但是我们做设备或者治具的零部件一般不化抛,只是简单的除油和氢氧化钠除一下表面的氧化膜,所以一般没有返工的情况下尺寸变异很小。
4.阳极氧化褪膜会完全去除这个双边膜厚0.02-0.03,但是为了保证氧化膜完全去除,所以会过腐蚀一些,这样基本移除量是在0.03-0.05.
5.这些尺寸都是基于我以前公司一些标准的流程,具体数据还要根据实际生产线的状况做验证。

另外,关于阳极氧化的颜色方面

1.纯铝1系或者5系,合金常见的2悉,6系和7系,在正常硫酸阳极氧化下,阳极膜都是透明无色的,我们看到的所谓银色或者本色,是基于透明膜加铝基材复合颜色。
2.压铸铝ADC12或者硅含量更低牌号,或者铸造铝(不太熟悉,应该也是含硅的,其他金属不讨论),因为硅和其他杂质的存在,导致阳极氧化后会呈现微微的灰色,根据表面除硅的是否彻底会有一些偏差。
3.从上面描述可以看出,只要颜色偏离银色或者轻微的灰色,其他所有的颜色都是由阳极过程中的染色工艺来获得颜色的。
4.不排除工艺完全做砸导致的阳极膜发黑,有浮灰,或者阳极膜过薄导致的五彩彩虹色等等其他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怀疑电解液加着色剂加错了,不敢直说,另外的领导联系的。谢谢指点!

电压引起的颜色变化一般是在钛合金氧化中才会出现,铝合金电压对成膜的膜厚有一定的影响导致最后着色会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如果没有着色,电压对颜色是基本没有影响的。

阳极氧化的标准工艺大概如下

除油--碱洗除表面自然氧化皮---化抛提升光泽---阳极成膜---着色---封孔
成膜和着色是在不同的槽体中进行的。

网友:
铸铝件不适合做阳极氧化,硅/铁含量不同,氧化后就会出现颜色差异。

网友:
就算同一批材料,每个时间段水口料用的多少都不一样,导致同一批产品里材料都不一样。

网友:
好像每一批次进氧化池都要重新调色,一般来说应该用样品比对调色,差异就很小了

网友:
作为设计对这些基本东西不了解,事后再找原因。

穿靯和不穿靯的区别。

网友:
以前我公司有碰到这种情况了,可能不是同一批氧化的吧,最后都改为了喷砂氧化,好了很多

网友G:
铝合金零件做阳极氧化,图纸上一定要注明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合金零件做阳极氧化,图纸上一定要注明颜色。

这个还真没有注明颜色。谢谢!

网友:
铝合金零件做阳极氧化,表层会增加厚度的,所以有公差的零仵要注意
做本色阳极氧化后是氧化发白,因零件含有不同的杂质,而有多种颜色
阳极氧化可以着色处理眦,所以要注明颜色

铝不能磷化发黑的,
设计人员注明要发黑处理,大家都笑他
实际上工艺人员没跟上设计人员的思锥,设计人员思想准备工作也不足,说不出所以然
才闹了这笑话,
阳极氧化着色处理可以做出不同颜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概描述一下阳极的尺寸变化,1.阳极氧化膜层的厚度:普通阳极氧化大概在10-15um左右,硬质氧化如果没有 ...

氧化着色的原理不知道是什么?是嵌入氧化膜层的,还是浮于表面的。 用硬质氧化一般是为了耐磨,着色后是否会减低耐磨性,或者说是着色层会更容易磨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氧化着色的原理不知道是什么?是嵌入氧化膜层的,还是浮于表面的。 用硬质氧化一般是为了耐磨,着色后是 ...

可以网上搜索一些阳极氧化的基本资料看下
阳极膜是蜂窝状的孔洞,着色就是将有颜色的有机或者无机染料附着到孔里,再通过封孔工艺将孔口堵上。

着色不会影响阳极膜本身的性能。

网友(2022-12-13):
可能氧化时间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铸件不适合做阳极氧化吧,喷粉可能好点

铸件做阳极氧化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照片看,应该是厂家做错了,正常做完不染色,但是这一批估计直接染色成黑色了。

可以要求他们将阳极 ...

氧化膜退掉,不好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