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提跑偏

楼主(2022-05-20):
斗提经常跑偏,能不能在尾轮上装几个挡板如图所示,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并帮忙讲解原因

网友:
找找跑偏原因啊,看看哪里不平衡,哪里磨损比较严重

网友:
是皮带跑偏吧

网友A:
要找到跑偏的原因,否则不是轮子上的挡板被推倒,就是输送带磨损。曾经遇到过3米长,500mm宽的平皮带,跑到最后只剩下不到一半了。也遇到过同步带轮的两侧端板被硬挤掉的。

网友:
皮带跑偏装挡板是没办法的办法,挡边容易吃皮带。要么用锥形辊,要么用防跑偏肋的平皮带。

网友:
要在根上找原因,靠“疏”不能靠“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跑偏的原因,否则不是轮子上的挡板被推倒,就是输送带磨损。曾经遇到过3米长,500mm宽的平皮带,跑到 ...

现在主要是皮带有问题  但是更换皮带需要停七八天,(五十米高的斗提),轮子上装挡板能扛多久  先把生产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