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自动生成的相反的零件,可以把镜像的零件改名吗?

楼主(2022-05-20):
如题:装配体自动生成的相反的零件,可以把镜像文件的名字随意改吗?

网友A:
使用英文菜单和英文特征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英文菜单和英文特征名。

不用这样,再说这样也不符合公司的文件命名规则;
刚才试了一下,镜像有两个方式:
1、生成派生配置;
2、生成新文件;
上述每个方法都有三个方式,分别是前缀、后缀、自定义;
用自定义方式就可以给镜像的文件命名了。

网友B:
生成派生配置  还真没试过, 一直点点 都是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派生配置  还真没试过, 一直点点 都是新文件

已经解决了,谢谢;公司规定文件名用图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公司规定文件名用图号

你们公司 对称件 也另外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 对称件 也另外出图?

看什么零部件吧,单独出图也没有什么,防止出错;
另外我们一般没有螺纹孔的零件不需要出图的,按STP文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