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长时间停机后的七个注意事项

楼主(2022-05-20):
电机在长时间停机后绝缘性能可能会受空气湿度、灰尘和污垢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需要在恢复运行以前测量其绝缘电阻值,以确保电机能正确开机。此外,轴承、冷却系统和滑环装置也需要在每次重启电机以前检查润滑油、空气循环和碳刷磨损情况,以使您的电机性能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我们可以用以下七个简单的步骤在电机开机前进行检查:

01

定子绕组绝缘电阻测量

使用绝缘电阻测量仪测量绝缘电阻,测试电压为 1000 VDC,测试时间为 1 分钟,然后记录绝缘电阻值。在执行绝缘电阻测试之前,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确保电流互感器(CT)的辅助连接,包括备用线圈没有开路。
检验所有电力线是否都已断开
检验电机机座和未测试的定子绕组是否已接地
测量绕组温度
所有电阻温度传感器都已接地
电压变压器可能使用的接地 (不常见)必须拆除。

02

转子绕组绝缘电阻测量

使用绝缘电阻测量仪测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转子绕组的测试电压为 1000 VDC。
注意事项及措施:

检验所有电力线是否都与电源断开
检验滑环装置连接电缆是否与电源断开
检验设备机座和定子绕组是否已接地
轴已接地
检查碳刷连接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检查测量装置
测量定子绕组温度,并以其作为转子绕组温度的参考

03

绝缘电阻的最低值

正常状态绕组的条件:
一般而言,干燥绕组的绝缘电阻值应大大超过最低值。由于电阻因电机类型和本地条件而异,因此无法给出确定的数值。此外,绝缘电阻会受到设备的老化和使用情况的影响,因此,下列数值仅供参考。下面给出的绝缘电阻极限值在 40 °C 下,测试电压时间超过一分钟后有效。

转子
对于配有绕线转子的感应设备:R (1-10 分钟, 40 °C) > 5 MΩ

注意:滑环上的碳尘和裸露的铜表面会降低转子的绝缘电阻值。

定子
对于新的定子:R (1-10 分钟, 40 °C) > 1000 MΩ。如果测量条件温度和湿度极高,
R (1-10 分钟, 40 °C)值只超过 100 MΩ 也可以接受。

对于使用过的定子:R (1-10 分钟, 40°C) > 100 MΩ

04

极化指数

对于极化指数测试,在电压接通 15 秒和 1 分钟之后 (或者 1 分钟和 10 分钟)测量绝缘电阻。极化指数测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绝缘电阻(与温度相比)。在绕组温度低于 50°C(122°F)时,可认为与温度无关。较高温度可能导致极化指数中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因此测试时温度不应超过 50°C (122°F)。

绕组中积累的污垢和湿度通常会降低绝缘电阻和极化指数,同时也会降低对温度的依赖性。爬电距离开放的绕组对污垢和湿度的影响非常敏感。

在确定设备可安全启动的最低允许值时有几条规则。对于极化指数(PI),数值通常在 1 到 4 之间。数值接近 1 表示绕组潮湿、肮脏。

F 级定子绕组的最低极化指数值高于 2。

注意 : 如果绕组的绝缘电阻量级在数千 MΩ,极化指数对于绝缘状况的监测将不再有意义,因此可以忽略。

05

轴承检查

轴承类型:滑动轴承
滑动轴承油池和可能使用的供油系统已使用推荐的润滑油加注至正确的油位。供油系统已开启。

轴承类型:滚动轴承
用手旋转转子,确认轴承没有发出异常噪音。旋转配有滑动轴承的转子需要使用一根简单杠杆。

06

冷却系统检查

检查连接是否紧固,系统中是否存在泄漏。检验冷却液,并根据实际情况检验空气循环 是否受阻

07

滑环装置

跟踪碳刷的磨损情况,在磨损程度达到极限之前更换碳刷。
检查电刷是否产生火花。
确保滑环表面光滑。否则,必须在车床上光整滑环。在理想条件下,运行的前几个小时中滑环上会形成一层均匀的棕色铜绿。
检查滑环外壳是否紧固。严禁水、润滑脂、润滑油或者灰尘进入外壳。

网友(2022-09-14):
新手来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