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余量设定

楼主(2022-05-20):
请教各位大侠
我们想铰一个φ4的孔,铰孔的单边余量设多少合适?

网友:
5丝,捅一刀完事

网友:
铰孔要有铰刀夹头,在能浮动,不然铰出来大

网友:
单边10以内都可以,同时还要看材料状态及精度要求。一般也有用钢珠挤压!

网友:
我们以前一般留单边5~10丝

网友:
目前接触的一款产品,销孔直径3,铰孔余量5-6丝,产品硬度大概28HRC

网友:
10道左右

网友:
0.1mm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