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拧紧工具

楼主(2022-05-20):
首先按照主流品牌市场占有率讲:日系和欧美系:
日系:(主要是国内日系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基本都是ESTIC DDK 瓜生 技研
欧美系:(欧美企业绝大部分是他们的。)阿特拉斯,爱派克斯,博世,马头,德派。

性能综合性讲:
第一阶梯:阿特拉斯 理由:毕竟行业规则制定者。
第二阶梯:马头 爱派克斯 ESTIC 博世 德派
第三阶梯:瓜生 DDK 技研 英格索兰等

优劣势讲:
第一阶梯:
阿特拉斯:
优点:精度相对要高(随着其他厂家技术进步,目前与第二梯队并无太大区别),售后团队发达,技术性能全,行业霸主。
缺点:价格很高(现在市场不景气也开始赔钱卖),后期费用很高(售后网络毕竟需要钱),维修人员有业绩要求。
第二阶梯:此梯队技术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侧重点不同。
优点:马头:技术很靠近阿特拉斯,貌似不太注重研发,反倒是营销方面能力挺强(请参考各种展会),他们的监测仪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爱派克斯:与马头性能类似接触不多不评价。
ESTIC:作为第二阶梯里唯一的日企。研究脉冲模式最早。双模式手持式是卖点,价格相对欧美企业要便宜,后期维护费用也很低(日系通用优点),毕竟日本加班也很凶,不跟欧洲一样老有时间维护。但是压机什么的确实一般般还是老实做拧紧机吧。
博世:业务覆盖广,除了伺服工具,别的离合式,普通工具也做。不太了解不做评价。
德派:与前几家不同这家企业主要侧重点是小扭矩,对比前几家也有优势,5Nm以下精度要求高,建议选用。价格稍贵
第三梯队,就不说了,伺服拧紧方面,性能与前两个梯队有明显差距,没办法对比。优势的话,比前两个阶梯便宜。如果技术要求不高的话建议选择。

楼主:
1.拧紧轴,拧紧轴从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和结构原理,分为反力式扭矩传感器和直测型扭矩传感器,反力式扭矩传感器是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物理特性,通过传感器测量拧紧轴受到的反作用力,但是这种结构势必在测量时受刚性,重力,径向力等因素影响,造成扭矩测量的精度和实时性欠缺;优点就是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采用这种测量原理的是阿特拉斯,马头,英格索兰及所有日系品牌);直测型扭矩传感器是直接测量输出轴所旋转的扭矩;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不会受到刚性,重力,径向力的影响;但是这种结构的缺点就是因为输出轴是旋转的,想测量输出轴的扭矩会造成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采用这种测量的是APEX和博世力士乐)。在紧固件国际标准中,对于角度控制法拧紧轴的结构原理有明确的建议,就是该类工艺建议是采用直测型扭矩传感器的拧紧轴。这也就是在德系的发动机线上变速箱线上采用的拧紧轴都是APEX或者博世力士乐的主要原因之一。
2.手持枪,手持枪里面史丹利技术是最好的,史丹利有一个自动匹配降档点的控制算法,简单解释就是根据拧紧过程中扭矩和角度的斜率,系统自动控制手持工具的控制转速。这样避免了固定降档点扭矩所带来部分螺钉的拧紧时间过长,拧紧过冲,反力手感变大。阿特拉斯的手持枪的优点在于比较轻巧,齿轮采用圆弧齿轮,这样扭矩传递的更加平稳,噪音比较低。
3.微扭矩,在微扭矩的应用里面电动的做的最好的是韦博,一家德国的小公司专注于微扭矩的应用场合。其次是德派,也是一家德国小公司,专注于电子类微小螺丝的应用场合。德派跟韦博这两家的优势在于其工具的零部件的性能最好,只不过德派的电控水平欠佳,没有韦博做的好。微扭矩在阿特拉斯的产品线里面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应用;也就是近些年才有一个团队专门针对智能手机行业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产品开发;也因此富士康(代工苹果)三星才选择的他家。但是大面看微扭矩方面阿特拉斯并没有上面两家专业。
日系和欧美系拧紧轴的区别是在于在拧紧工艺方面,这两系存在应用的差别。欧美系采用拧紧机的出发点是精度靠设备来保证,他们对人的感觉是不可控不可靠,所以他们在关键工位上面都采用拧紧机来保证精度和品质。而日系的拧紧工艺方面,他们更依赖于手动的定扭矩扳手,电动拧紧轴的应用目的更多是为了多轴同步或者匹配速度来使用;但是最终拧紧还是要靠一把手动定扭矩扳手来进行复紧。基于这两种需求的区别也会造成欧美系的拧紧机会有严格的精度要求;但是日系的拧紧机没有很严格的精度要求。任何一个产品其开发的特点都是根据他本国的需求特点来进行开发的。所以,对于拧紧机这个产品而言,日系的拧紧机是赶不上欧美系的拧紧机的,其功能定位就存在一定的要求差距。

网友(点评):
介绍全面精细。

网友:
请问楼主,日本的ESTIC和日本三洋的电动拧紧工具有详细了解吗?能否对比一下这两家优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