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打磨马桶盖粉尘多左右打滑

楼主(2022-05-20):
马桶盖固定工装 工装定位 靠吸盘固定 上下不易晃动 但是粉尘掉落在洗盘上 加上产品本身比较光滑导致左右打滑 朋友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在加一个移动吸尘器对着目前的吸盘去除粉尘清洁;

网友:
吸盘向上!?!?

网友A:
现有硅胶波纹吸盘唇边光滑,建议更换为PIAB 摩擦吸盘,耐油、水,防滑:

同时,建议增加反吹功能,吸附物料前先将物料表面杂质吹开然后再吸。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5-20 21:02吸盘向上!?!?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5-20 21:02吸盘向上!?!?
吸盘吸住 气缸定位 然后气缸收回 吸盘固定盖子 机器打磨一周

网友:
客户是做冲浪板的,底部吸附数控加工表面及周边。原有的白色硅胶吸盘无法保证定位,改为PIAB的抓条式吸盘,问题改善。
真空源之前是电泵,噪声、震动、发热、粉尘都是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问题点。改为PIAB真空发生器之后,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A:
现有硅胶波纹吸盘唇边光滑,建议更换为PIAB 摩擦吸盘,耐油、水,防滑:

goadianweiwangzhi,haha

网友:
加工中心的真空吸盘考虑一下,自己做个吸盘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