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O材料注塑产品切水口,要怎么切除呢

楼主(2022-05-21):
现在水口长12MM。厚度1MM。应该结构原因,剪刀不好剪,现在打算用直线模组带着气缸去冲切,现在是担心气缸选小了切不掉,也担心直线模组负载不够。

网友:
能否冲切?

网友A:
塑料的话可以考虑超声波剪切水口,现在很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话可以考虑超声波剪切水口,现在很常规

我之前问了一下,卖超声波的说不好切,刚才考虑用激光,但成本又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

我怕我选的不对,冲不断水口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软性的,用冲压都可以。

楼主:
怕冲不断

楼主:
好像也可以哦,但是不知道切下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做成冲模结构,怎么会冲不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问了一下,卖超声波的说不好切,刚才考虑用激光,但成本又是问题

嗯,这个有点厚了,如果水口那里再细小一些,用超声波就完美了。其实用超声波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可以考虑修改一下水口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冲模结构,怎么会冲不断?

没试过,打算做个简易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有点厚了,如果水口那里再细小一些,用超声波就完美了。其实用超声波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可以考 ...

是啊,超声波那边也说要细小一些。这个我只能给客户提个意见,具体水口能不能改我就定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打算做个简易的试试

冲切过各种水口,5mm左右的也做过,完全没有问题,前提是模架精度要高,刀口间隙先留小一点,比如0.01mm,有问题再修下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有点厚了,如果水口那里再细小一些,用超声波就完美了。其实用超声波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可以考 ...

不光尺寸问题吧,这种材料好像也不适合超声波,tpo有点弹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光尺寸问题吧,这种材料好像也不适合超声波,tpo有点弹性的吧

确实有点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