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离心机轴承的种类选用

楼主(2022-05-21):
公司生产的离心机,一直选用深沟球轴承,6312和6310轴承,以前是SKF的,一般都是半年就坏了,后来用氮化硅陶瓷球的,但是寿命均不长,我们觉得可能是选型有问题,销售轴承的推荐有角接触的,但我们不懂,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建议和推荐。感谢感谢~

网友A:
你这轴向负担大不大的呀

网友B:
随手百度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的配对形式,可承受两个方向的轴向载荷,同时可承受径向载荷。 主要用途:单列:机床主轴、高频马达、燃汽轮机、离心分离机、小型汽车前轮、差速器小齿轮轴;双列:油泵、罗茨鼓风机、空气压缩机、各类变速器、燃料喷射泵、印刷机械。

网友B:
这种工程问题,直接试就好了呀,或者拿着你的损坏的轴承找厂家分析原因

网友C:
轴承一定要采购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轴向负担大不大的呀

铝制的转鼓60公斤,加上喷射进去的油液也有25公斤。挺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百度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的配对形式,可承受两个方向的轴向载荷,同时可承受径向载荷。 主要 ...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一定要采购正品。

轴承正规供应商,上海驿桥的,不过也怀疑真假混着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程问题,直接试就好了呀,或者拿着你的损坏的轴承找厂家分析原因

根据目前的测试,国产深沟球有使用5年的,大部分3个月,SKF和NTN的深沟球大部分在6个月-2年之间,陶瓷球深沟球的目前一年多还没出现坏的,只有一个情况是上轴承装上3天就类似于干磨的声音,连着换了两套都是三天异响,直接旋转总成全部更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目前的测试,国产深沟球有使用5年的,大部分3个月,SKF和NTN的深沟球大部分在6个月-2年之间,陶瓷球 ...

SKF轴承有国外工厂生产的也有国内工厂生产的,虽然都是SKF集团的,但是国内的质量还是不如外国品质高。当然价格会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正规供应商,上海驿桥的,不过也怀疑真假混着卖的

上海驿桥不是早注销了吗,快10年了吧.哈哈哈
俺之前就是在那卖轴承的.
这应该上角接触肯定比深沟球好啊

网友:
可选角接触球轴承。建议把转速、负载、润滑条件告知轴承技术人员,协助你把接触角选定一下。

网友:
实物安装也是图纸这个方向吗?就是轴垂直于地面。这种状态用深沟球轴承可以配合端面轴承用,推荐采用角接触轴承也可考虑,但要计算下寿命和承载,圆锥滚子轴承也是可以考虑的,综合采购成本,维护成本等,综合考虑选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