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重在直径16mm光轴上水平移动会弯曲吗

楼主(2022-05-21):
各位前辈,我这里有个配重15kg左右在4根直径16mm,长度450mm的光轴上水平来回移动,这4根轴会弯吗,怎么计算
%5Burl=https://imgtu.com/i/OjYOk8%5D

网友:
具体参考称,为什么它承载重物的一端粗,而秤砣跑的越远,干约细。

网友:
算静力就可以吧?solidworks可以做分析的,不过这个一眼看过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按两根轴算,重物在轴中点时轴的挠度最大,有公式算

网友A:
理论上讲肯定会弯曲,只是弯曲多少而已,这个可以用SW的受力分析来模拟一下,如果弯曲程度你能接受就可以,不能接受就加粗到你满意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肯定会弯曲,只是弯曲多少而已,这个可以用SW的受力分析来模拟一下,如果弯曲程度你能接受就可以, ...

如果是一根,那么加粗是很有效的。刚度是直径的4次方关系。但是他这里是4根,而且看起来不细,加粗还有效或者高效率?
======
测试了一些,你说得对,加粗是有效的。很奇怪,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1,控制长度,2,变形方向的杆的间距加大一点(好像是错误的)。
===================

刚刚测试了一些,上面的说法好像不对。调整杆的间距没有明显影响。

网友C: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一般都在第一卷第一篇里、材料力学公式部分。怎么算里面都有。还有不知道你这个弯点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没有精度要求,只要不犯卡,不失稳就好吧。
如果有什么精度啊,振动啊,之类的要求,最好别选用圆轴,同样截面积,圆的抗弯性最差了。

网友(点评):
突然感觉机械设计手册就是“葵花宝典”开篇第一卷第一篇就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一般都在第一卷第一篇里、材料力学公式部分。怎么算里面都有。还有不知道你这个弯点有没 ...

选公式的时候看好了自己的什么性质的载荷,什么性质的固定方式。

网友:
先回答问题,肯定会弯曲,因为不存在纯刚体,有力就有变形,但我不认为这个答案有任何意义
关键点是,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变形,是因为你想保持支架运行轨迹的直线度?还是想保证支架不至于卡滞,还是保证其驱动力在某个值以下?背后的实际问题说清楚,才好找到解决的钥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根,那么加粗是很有效的。刚度是直径的4次方关系。但是他这里是4根,而且看起来不细,加粗还有效 ...

不大明白为啥会有这个疑问,既然一根加粗有效果,四根加粗当然也有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大明白为啥会有这个疑问,既然一根加粗有效果,四根加粗当然也有效果了

你是对的。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4根和在一起看,加粗最整个的“厚度”影响很小。。-----这样想是不对的